400碳纤桨用在450上确实好用,不过我的机机有点点头?

楼主(2005-03-15):
就是用了400的碳纤后,在悬停的时候有大约每秒两次的点头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15 07:01 PM 发表:

就是用了400的碳纤后,在悬停的时候有大约每秒两次的点头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其他模友了。我没有飞过。。。。。

楼主: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点头的原因?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15 23:07 发表:

谁能帮我分析一下点头的原因?

1.在不接上電源的情況下,用手輕輕前後左右搖動十字盤,正常是沒有間隙/不會搖動的,如會搖動就循序漸進找出間隙過大的問題所在並加以改善
2.A臂球頭孔間隙過大
3.升降伺服機擺臂連桿孔過大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6 09:18 AM 发表:

1.在不接上電源的情況下,用手輕輕前後左右搖動十字盤,正常是沒有間隙/不會搖動的,如會搖動就循序漸進找出間隙過大的問題所在並加以改善
2.A臂球頭孔間隙過大
3.升降伺服機擺臂連桿孔過大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支持!楼主回去试试看。

楼主:
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可能是舵机跳舵

网友:
test422  在 2005-3-15 07:01 PM 发表:

就是用了400的碳纤后,在悬停的时候有大约每秒两次的点头动作,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旋翼转速不够,调整一下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