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器是否可以随便换上不同频率的晶体?

楼主(2005-03-15):
是不是啊?

楼主:
xlmx
在 2005-3-17 11:39 AM 发表:
不行啊.
那为什么说很多模友一起玩的时候为了避免频率相同,要更换晶体?

网友A:
哈哈在相同的频段内可以更换.

网友B:
27、40、72是普遍用的比較多的頻段~
35、41、75這是幾個我知道的偏頻頻段~
妳的設備在晶體插口那裏有標明是哪個頻段的~這要是在同一頻段就可以隨意更換~接收機也是一樣~還有要註意要是同一製式的~FM的隻能換FM~AM、SPCM同理~
[ Last edited by 忆の伤 on 2005-3-26 at 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