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冲和4冲在动力性能上油耗上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03-15):
请问2冲和4冲在动力性能上油耗上有什么区别呢?
麻烦大狭给解答一下。

网友A:
二冲程由于扫气过程中有燃料损失所以油耗大、效率低,但是(功率/体积)大,二冲程的功率一般比同排量的四冲程的大60%~70%(理论上是两倍)。
[ Last edited by 铁皮 on 2005-3-16 at 00:35 ]

楼主:
呵呵,谢谢铁皮的解答,那么在相同功率下,4冲应该比2冲省油吧?

网友A:
是的,但是要达到相同功率,用四冲程的话就要用更大排量的发动机,重量也就大了,
车和船都无所谓,飞机就有点影响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四冲程机

楼主:
我也喜欢四冲,声音真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