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动桨

楼主(2005-03-15):
谈桨的话题比较少,给我的桨照了一张照片,望抛砖引玉!

网友:
老板?你是!!

网友:
前天去一个公司看到了他们做的磁纤浆,不错.

网友:
天才  在 2005-3-15 10:54 PM 发表:

前天去一个公司看到了他们做的磁纤浆,不错.

我来翻译一下,碳纤桨em06:

楼主:
刘主任的接班人?

网友:
折叠桨也有啊

网友:
阔气啊,比我多多了

楼主:
应该还有不少其他模友拥有比我更多电动桨的吧?请贴图交流!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3-16 01:17 AM 发表:

应该还有不少其他模友拥有比我更多电动桨的吧?请贴图交流!

呵呵!不错!!时间太晚了,明天贴图!!

网友:
1:metalman,我看你那里有洛阳雷达模型的桨 华迈6X4的直驱桨 天马模型的桨 GWS的桨,对不对?
2:上周末去飞我的双马达波音777,结果一起飞就猛烈右转,一头栽下.开始我一直以为是两个fully380马达的转速不均匀造成两侧推力差距太大. 昨天晚上用测量转速的仪表测得一个为8000转,另外一个7500转左右,两者差距500转(电池为kan 9.6V 1800mah, 东莞超量8.4V 2000mah 8.4V 2500mah),更换一个螺旋桨后,两者差距100-200转, 原来的一个7X3螺旋桨在飞行中丢失,因此换了一个,不过这些桨都是从天马模型那里买的,看来同个厂家的同一型号螺旋桨,形状上存在肉眼看不出的差距,是造成转速差距很大的主要原因.
3:螺旋桨正反安装,转速差距也很大(1000转左右).
4:电池更换为kan 10.8V 1800mah后,左右2侧螺旋桨转速又差出500转左右,不明白电压升高,为什么转速差距又增加了??

网友:
我收到天马模型那里买的桨,仔细看看模具确实不够精密,边缘好像有模具不密合的痕迹,考虑修整一下再用。

网友:
电压增高了转速差距增大很正常啊,极端情况,电压为0的时候转速差距也是0。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6 10:14 AM 发表:

电压增高了转速差距增大很正常啊,极端情况,电压为0的时候转速差距也是0。

有见地~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3-15 22:35 发表:

谈桨的话题比较少,给我的桨照了一张照片,望抛砖引玉!

你有没有运输机(不用太大)给我空投几只,几支就行。

网友:
说起桨
我也有一段做桨的辛酸
贴来共享

现在好了

现在在闭门造机中,由于时不时的出去上学
所以很慢
做好了上图哈

网友:
metalman  在 2005-3-15 10:35 PM 发表:

谈桨的话题比较少,给我的桨照了一张照片,望抛砖引玉!

怎么引玉?

网友:
发粪涂墙  在 2005-3-17 06:36 PM 发表:

怎么引玉?

引到这里来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5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