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大哥我要......

楼主(2005-03-15):
各位模友大哥我想要一套
模拟器
或者模拟器的连线,请问谁有要出售的,请回贴

网友A:
正版的:未知
正式的:199 荒野村夫
差不多的:35 找模型屋
自己diy:7 找电子市场

网友B:
差不多的:35 找模型屋
不是吧,我找到的最便宜的狗狗也要60远哦

网友A:
不用狗,只要想办法把遥控器的信号输入电脑,用软件就可以模拟出一个手柄来,而g2是支持手柄操作的,呵呵

网友B:
呵呵,是类似音频线的吗?

网友A:
差不多,不过是用串口或者并口来采集数据,比音频线稳定多了

网友C:
不懂電子弄這么纍幹嘛,像我就買一個現成的好暸。

网友D:
我这儿就有RMB30,特别优待买二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