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神蜓22#(国产MS700)尾桨制作全过程

楼主(2005-03-15):
先准备一小块2mm厚度的轻木、一个大号的可乐瓶子、美工刀、剪刀等简单工具;

用轻木按照原来的尾桨裁减出两片桨页,比原来的桨窄一些长一些(大约长8mm)

将轻木放在桌子边缘,用螺丝刀的长柄压出翼型,用砂纸稍微打磨一下

压成翼型以后的样子

从可乐瓶子上剪两片合适的塑料片对折

将轻木用剪好的塑料片从前缘处包起来

用夹子夹起来后灌入502胶水,等待大约2分钟(适环境温度)

胶水干了以后稍微修剪成型就可以了,重量2克,一片1克,正好一样重。

最后用剪刀的尖子穿一个小孔,用小圆挫扩孔。完成,一副尾桨就做好啦!很好用的,制作又简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看。

网友:
我今天就是这样改的 ,但是可乐瓶和木片不粘,下次买些轻木,此次是用杉木块漫漫削的,然后砂纸打磨

网友A:
强烈表扬这种为大家服务的做法,大家都吧自己的制作过程介绍出来吧

楼主:
502  在 2005-3-16 12:06 AM 发表:

我今天就是这样改的 ,但是可乐瓶和木片不粘,下次买些轻木,此次是用杉木块漫漫削的,然后砂纸打磨

是的,可乐瓶子的塑料和502胶水粘合有问题,要在做好以后再外面缠一层透明胶带。使用中就不会出现问题啦。

楼主(2005-11-12):
引用 网友A:
强烈表扬这种为大家服务的做法,大家都吧自己的制作过程介绍出来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