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版大,450电机上的主齿轮要拧得很紧吗?担心弄滑丝了。

楼主(2005-03-16):
昨晚安装主电机,感觉电机轴上没有预留缺口,不知道该拧到什么程度,反正亚拓送的小内角扳手让我拧弯了,不知道是否够。

网友:
这是一个问题,同样的还有油直的启动头固定螺丝,经常拧滑~~~惨~~~

楼主:
是吗?那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传授呀!

网友:
上点缺氧胶,拧紧就行

网友:
拧紧就行了.不要上缺氧膠,要考慮更換銅齒喔!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3-16 at 12:27 ]

楼主:
嗯,我正想这么问来着。
谢谢!机械鸟版大的答复!

网友:
daka  在 2005-3-16 12:36 发表:

嗯,我正想这么问来着。
谢谢!机械鸟版大的答复!

不用客氣!只是經驗談

网友:
螺丝受力方向和螺丝转动方向相垂直,所以不用担心会松开。
铜齿丝口比铝的结实,所以也不用担心会滑丝。

[ Last edited by hyf on 2005-3-16 at 18:17 ]

楼主:
有此担心主要是看到模拟器XTR上小暴龙的功率设置有745w,感觉特别猛才有此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