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版大和已能爽飞模友的建议

楼主(2005-03-16):
和我一样正在安装450的朋友应该不少,我们大都是以潜水为主。网上的经验贴的确不少,但比较凌乱(除了置顶的精华贴外),尤其缺乏机机调校的帖子。可否专题介绍一下,各个舵机安装调校、陀螺仪调校、常用油门螺距曲线设定和日常保养方面的知识呢?

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daka  在 2005-3-16 11:01 发表:

和我一样正在安装450的朋友应该不少,我们大都是以潜水为主。网上的经验贴的确不少,但比较凌乱(除了置顶的精华贴外),尤其缺乏机机调校的帖子。可否专题介绍一下,各个舵机安装调校、陀螺仪调校、常用油门螺距 ...

很好的建議,我會努力將我所知道的盡量PO上來
模友的簽名處好像不能用,否則將自己的直機組件寫在該處,讓其顯示以便模友們有問題時可以由該組件找問題比較方便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3-16 at 12:41 ]

楼主:
是呀,我老早就学亚拓网站上的说法把签名加上了,但是5iMX论坛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亞拓RCE-500陀螺儀的組裝調整方式
1.接上電源後,如果尾旋翼控制組會向左或像右自行慢慢移動,建議進入遙控器內建微調,調整到讓他乖乖聽話不會自移,搖桿擺到哪裡,尾旋翼控制組就定在哪裡
2.查看尾旋翼控制組是否位於中立點及左右行程一樣,如果沒有可調整伺服器擺臂及伺服器位置,其目的就是要讓尾旋翼控制組是否位於中立點及左右行程一樣
3.FF9在GYRO選項裡,如果您用的是RCE-500,請注意最右上角的顯示不可再GY模式,感度約設定在75%左右
4.如果以上都沒問題了,停旋時尾巴還會自行左偏,那可以百分之八十肯定,FF9的上下跟軸沒有給他關掉
5.還有尾傳動結構如果不順或干涉也會導致甩尾及抖動喔!任何的陀螺儀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