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请教 Tiger_cat

楼主(2005-03-16):
看了你的回贴,很受启发。
我在想,这个虎1的遥控一共要用8个通道,其中4个要用比例方式,才能完成它所有动作。但很多
遥控器
都只有6个通道,比如振华的(便宜)最大也就是6个通道,剩下的怎么办?

网友A:
那里是8通道呀,田宫的虎1才4通的. 6通道都富裕了. 油门和方向是比例的,其他的开关就行了.不过做开关也挺麻烦,我索性就买了点便宜的电调控制炮塔和炮管.买个好摇控可以玩好多个模型一劳永逸呀.油门的电调一定要好,我在EBAY上拍了2个 futaba MC230 的赛车用的,最大可达到100多安培,还带各种保护,例如短路,过热等等.其实就看你兴趣多大了,本意是让他老人家慢点的,换个大齿轮,加电阻也行,用电调无非就是酷些,将来还是搞个田宫的把,那就更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