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B30就能拥有一个加密狗!

楼主(2005-03-16):
只要RMB30,就能拥有一个加密狗。
可用于FMS2.0 , RealFlight G2, AeroFly Pro, Ripmax.

网友A:
....都量产了啊

网友B:
不错,又多了选择!

楼主:
此加密狗的电线,是用高档音响系统所专用的音频线。
在转送频率上有更稳定的效果。

网友C:
怎么联系你啊?

楼主:
RMB30!请看上面,早就报价了!
注意!存货有限。

网友D:
要是有usb的就好了

网友E:
我也想要USB的..

网友F:
我有usb供电的,要不?:)

网友G:
里面是什么电路的?单片机还是分体元件的?有图吗?

网友H:
可以用翼龙遥控来玩G2吗?我的遥控有音频输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