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02+乳胶的粘合问题

楼主(2005-03-16):
请问所谓502+乳胶粘合木块,是先点502把木块粘住,然后往结合的缝隙涂乳胶吗?
这样好象不能保证乳胶能渗进结合面。具体该如何处理?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网友:
kldniao  在 2005-3-16 06:43 PM 发表:

请问所谓502+乳胶粘合木块,是先点502把木块粘住,然后往结合的缝隙涂乳胶吗?
这样好象不能保证乳胶能渗进结合面。具体该如何处理?请有经验的指教。谢谢

如果是粘接构架,如翼梁和翼肋,则在使用乳胶时不需要让乳胶渗进结合面。只需在交叉角处抹上一点即可。干固后,效果就像是一个小的倒角。
我的经验是很少有机会同时使用CA胶(502就是一种CA胶,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和白乳胶。
一般用白乳胶即可。
如果用CA胶,要选择适当粘度的(不是牢固度,而是胶液的粘度)。否则它会在干固前就过多地渗入木料,留不下足够的量作粘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