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装图纸

楼主(2005-03-16):
刘老师,还有曾经改过22A的朋友,我的轴传动扫齿了,我想改皮带的,请问有没有皮带传动主动和从动部件的图纸啊,我想发过去给我的同学帮忙用铝合金做一个,如果有尾变距的图纸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502  在 2005-3-16 19:00 发表:

刘老师,还有曾经改过22A的朋友,我的轴传动扫齿了,我想改皮带的,请问有没有皮带传动主动和从动部件的图纸啊,我想发过去给我的同学帮忙用铝合金做一个,如果有尾变距的图纸就更好了,谢谢

没有具体的图纸哦,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改的,其实并不很严格,关键要保证传动比足够,轮子同心度好,转起来不晃动就行了!具体尺寸自己定,例如大轮直径定为40mm,小轮直径即可定为10mm,此时速比是1:4,再考虑到传动时的摩擦、效率等,小轮就车成9mm......
一般传动比在4.x即可。

楼主:
谢谢,好象有模友在贵州那里加工过,不知道是不是有图纸呢,因为自己做就知道怎么来,让别人做他就不知道什么回事了

楼主:
如果用铝合金车制,壁厚要留多少才能保证强度呢,谢谢

网友:
502  在 2005-3-17 00:43 发表:

如果用铝合金车制,壁厚要留多少才能保证强度呢,谢谢

别人怎样做偶不清楚,偶是将轮子的壁厚控制在1mm左右,在保证轮子直径的前提下,将轮槽搞深点,以防皮带滑出......

网友:
我以前改的1:4.5效果好一些 而且尾桨转速高、攻角小的话还可以减轻一点主电机的动力损耗。
1:4稍微有点锁尾不足 除非换大一点的尾桨桨叶
这个东西确实要摸索着来 以前我按照刘老师的方案改过一架佳宝 一架ms700 效果都不是很好 到第三架的时候有经验了 做出来的效果就很理想了 要有失败的心理准备哦~

楼主:
已经经历过尾轴打弯,主轴固定销打断,大齿盘扫齿,我已经破罐子破摔了,相比起隔壁的雷鸟,雷鸟果然是入门好机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