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MAX 10 发动机油针应该怎么调?

楼主(2005-03-16):
请教各位前辈 我有抬 OS10 的
发动机
发动以后转几圈就熄火了 是为什么 有针应该条什么位置 还有 我想买台46级的发动机 CS 的大概要多少钱 或 3叶的

楼主:
????? 为什么没人理我啊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可说的太多,能写一本书,所以不知从哪说起!你要把你的经过,可能,....。
就像做数学题,要有已知条件......。

楼主:
发动机是好的 我把发动机固定在 桌子上 有针开一半 风们全开 先到了点油进风门 然后绕几圈 接上电开始发动 声音是这样的 99999999999999998887776665544321 ( 数字表示 声音高底 0就表示停了) 我把油针再条高点 就是 99988880 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