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一改进的一点愚见,恳请大大们指正!

楼主(2005-03-16):
虎一买来有一个月了,改造了悬挂,电炮,加装了光点瞄准,换了电池。就差控制系统还没改装了。
   看了shouldbe改比例遥控的贴子,效果虽然很好。但成本也不少,电调加遥控要1000大洋,俺等贫民实在是舍不得。
   其实,在我看来.恒龙原装的遥控系统最大的不足,就是不能无级调速。其他的部分都还凑合。因为对于虎一这样二战时期的坦克车辆而言,当时传动转向控制系统能实现的平均水平也就是:以车宽为半径转向(一条履带转,另一条不转),以车宽为直径转向(一条履带转,另一条反转)。靠两条履带的转速差实现无级转向则是六七十年代的事了。因此恒龙原装的遥控系统在转向方面算是做到了忠实原作,我们也无须去搞成无级转向。
   炮塔旋转和火炮的俯仰能实现可控变速固然不错,但从性价比角度衡量,还是忍痛放弃。
   最后就剩下主电机的无级调速功能需要实现。从常规的方案思路,不外乎:改成电调控制,如此一来,还是要换比例遥控器和接收机等等---还是太贵!有没有不换遥控系统就能实现无级调速的方案呢?
   实现电极变速不外乎改变电压,不用电调而在电路中串联可调电阻一样可以实现.(如图1).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恒龙原装的遥控系统中挖掘出控制可调电阻(的伺服电机)所需的正反转通道.如果把遥控器上的不常用的编程键\ok键的对应输出改为伺服电机所需的正反转有无可能?另可调电阻的阻值范围(型号)应该怎么选呀?
    小弟对电子一窍不通,不知才此方案是否可行.只当是抛砖引玉,恳请大大们指正一二.

网友:
其实我们就是要用最便宜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平民!
    我在想,虎的最大问题在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正反和转向)我们能不能放弃用无级变速的想法,就利用它自身,在虎的遥控器上,前进和后退都有两段变速控制,实际使用中,也是有两种速度,但变化很小。
    我的电子水平也很低,想能否在接收机电路上作改进,把这两级速度都降低,再把速比拉开些。
    请高手们指点!

楼主:
zsg  在 2005-3-17 12:55 AM 发表:

其实我们就是要用最便宜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平民!
    我在想,虎的最大问题在它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正反和转向)我们能不能放弃用无级变速的想法,就利用它自身,在虎的遥控器上,前进和后退都有两 ...

其实要实现无极变速也不是太难,我还有种后备方案,是利用炮塔旋转的齿箱改进:加装一个电磁离合器,使齿箱能分别驱动炮塔和设想中的可调电位器.这样在行驶时就可以通过原炮塔的控制杆左右扳动(此时电磁离合器不通电,齿箱驱动可调电位器)来控制速度.电磁离合器和原火炮俯仰电机并联.当我们把炮塔控制杆扳向左下或右下时,火炮俯仰的同时(电磁离合器通电,齿箱能驱动炮塔)炮塔也能正常旋转.

原炮塔旋转齿箱处的空间很大,即使要动大手术-重新做一个齿箱也不存在安装空间的限制.

你提到的“两段变速控制,实际使用中,也是有两种速度,但变化很小。”要改起来我想应该不是太难,在坦克的电路扳上找到低速输出(大概是5V左右)点,和高速(6V)的点,比较一下之前的电路,更换低速输出电路中串联的电阻(换大点),降低低速挡是的电压就可以了。我也准备在1.2方案不行时这样改。但还没具体探讨过。但我想应该不是太难的。

网友:
那这样行得通不?
把原来给电机的电源串上两套电子电位器(类似于功放上的遥控电位器)。比如说:通过遥控器手柄发出前进指令是,电位器电机加电,电机驱动电位器旋转,改变后的阻值传给动力电机,坦克前进。松开手柄,电位器电机无电,但会保持原位置不变,坦克仍按照原来的速度前进。而要后退时,电位器先退回中点,坦克动作是减速停车,再开始后退。

楼主:
zsg  在 2005-3-17 09:55 AM 发表:

那这样行得通不?
把原来给电机的电源串上两套电子电位器(类似于功放上的遥控电位器)。比如说:通过遥控器手柄发出前进指令是,电位器电机加电,电机驱动电位器旋转,改变后的阻值传给动力电机,坦克前进。松开 ...

兄弟的遥控电位器由什么来控制呢?如果需要另加控制设备,不知能否整合到原来的发射机和接收机中。
该方案和俺的第二套方案很相似,不过我的方案主要借用原来的发射接受电路和利用炮塔旋转的齿箱来驱动电位妻而已。改造的核心和难点在与把原炮塔旋转的齿箱改为能分别驱动炮塔和电位器。相对工作量小一点,但不足就是炮塔旋转时火炮会同步俯仰。

网友:
就是利用原来驱动主电机的那两组电源,把那电源接在电位器的电机上,电位器转动时改变阻值,坦克的速度也实现无级变化,但就是不知道能否找到那种中点为零的电位器/

楼主:
zsg  在 2005-3-17 04:44 PM 发表:

就是利用原来驱动主电机的那两组电源,把那电源接在电位器的电机上,电位器转动时改变阻值,坦克的速度也实现无级变化,但就是不知道能否找到那种中点为零的电位器/

你的方案是不是:把原来驱动主电机的那两组电路中串联上电位器,而电位器的伺服电机并联在电位器之前呀?
这样的话,如果不改遥控器的话。则原推进电机一通电(前进或后退),就变成电位器一直旋转,速度将一直上升到最大值后才能稳定。不能把速度稳定在指定的范围呀。只是表现了“起步-加速”的过程而已,功能还是弱了点。
是这样吗?

[ Last edited by 淫民万税 on 2005-3-17 at 18:37 ]

楼主:
为什么上不了图呀?

楼主:
那位大大能把虎一的电路图画好贴上来呀?谢谢了先!

楼主:
大大们不喜欢虎呀?

网友:
电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机械调速器要比电调差远了。别的不说,单说虎一的内部空间就很难容下四组这样机械调速。即使是两组也够狭窄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