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我的新发动机老是突然停车,什么原因

楼主(2005-03-16):
我的新发动机老是突然停车,什么原因

网友:
有什么具体症状阿???

网友:
你不会是没磨车吧?

网友:
哦屎/OS的发动机是号称不用磨车的。国产和欧洲厂的货要先磨好车调整方面要仔细(需老鸟级),烧油直升机一般还是别烧自摸油,发动机比较热和没力。

网友:
1cwang  在 2005-3-16 09:31 PM 发表:

我的新发动机老是突然停车,什么原因

问你个问题  你飞固定翼发动机也经常熄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