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对买来的2000型无刷电机和35A电调测试了一下,感觉。。。。

楼主(2005-03-16):
非常爽,这种电调“好象”是给德国OEM的内销货,价格很实在。
具体用起来的感觉就是线性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推力显示值和风门间的关系非常的线性。
使用1047的螺旋桨的最大推力在1050克左右,我觉得很好了,这样电流也应该不是太大。

网友:
1047电流有多大呢?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还有个问题,这个马达的轴径只有2毫米?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6 10:55 PM 发表:

1047电流有多大呢?能具体说说吗?

   电流没有测,直流钳表还是装备不起,买那玩意还不如买个动力组玩玩,不过做了约60秒的大动力实验,电机的温度我还是满意的。
   这套系统准备做个小电动3A,

网友:
马达轴径应该是2.3mm 采用这个数值时,我们是考虑到正好替换380有刷电机,可以用许多现在的配件。

也可定制2MM,如有特殊需求!!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6 11:18 PM 发表:

还有个问题,这个马达的轴径只有2毫米?

轴的直径是2。3毫米左右吧

网友:
hifiafrica  在 2005-3-16 10:18 PM 发表:

非常爽,这种电调“好象”是给德国OEM的内销货,价格很实在。
具体用起来的感觉就是线性非常好,真的非常好,推力显示值和风门间的关系非常的线性。
使用1047的螺旋桨的最大推力在1050克左右,我觉得很好了,这 ...

谢谢分享快乐的体验!

您用动力的心态很好,够用就好。电机电池寿命长,飞得也爽!!

并非要操到嘎嘎叫不可,平时飞行不就是要快乐么!

网友:
串入电流表也可以测电流啊。
想知道电压、电流、转速的数据。

楼主:
mosquito  在 2005-3-16 11:33 PM 发表:

谢谢分享快乐的体验!

您用动力的心态很好,够用就好。电机电池寿命长,飞得也爽!!

并非要操到嘎嘎叫不可,平时飞行不就是要快乐么!

我看了你的钻石锂电的实验报告,知道这个电机可以到20A的电流,我实在没有这么匹配的电池啊。

楼主:
水牛  在 2005-3-16 11:35 PM 发表:

串入电流表也可以测电流啊。
想知道电压、电流、转速的数据。

我尽快看看能否找到仪表测测啊。

网友:
高保真非洲?——楼主在非洲作音响生意?

网友:
楼上的开始梦呓了。

网友:
哈哈,突然觉得楼主的ID很有意思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7 12:21 AM 发表:

高保真非洲?——楼主在非洲作音响生意?

做模型同样应该有高保真的想法吗,或者HI-END。

网友:
可惜hi-end可望不可及,hi-fi都还没影子呢。我还是老老实实先lo-fi吧。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7 10:26 PM 发表:

可惜hi-end可望不可及,hi-fi都还没影子呢。我还是老老实实先lo-fi吧。

HIFI也可以是一种心情吗,坚持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最简单如电线的布置等等。

网友:
水牛  在 2005-3-16 11:35 PM 发表:

串入电流表也可以测电流啊。
想知道电压、电流、转速的数据。

串的表不准,内阻太高,对动力影响大

网友:
1050克的拉力下,减速器用多大的?

楼主:
wzh  在 2005-3-18 11:43 AM 发表:

1050克的拉力下,减速器用多大的?

应该是4:1左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