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看看我今天搞到的锂电````请教下

楼主(2005-03-16):
今天去电子市场买的两块`20块钱一块`试了下还能用比以前用的镍氢强````以前没用过这种
电池
,不小心把这一块的正极搞断了`赶紧把另外一块加固了一下```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牌子的啊?不知道能耐住用不?``````````
还有就是怎摸充电``我这里只有一般的
充电器
````老板说可以拿手机的充电器充``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A:
这种电池看你怎么用,放电电流不大的场合还是挺合适的。
另外这种电池,狂模那里全新的卖15元,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网友B:
没看到SONY吗?

网友C:
可以用,但并不是每一块都有可以用的性能。这是属于二手电池。

网友D:
用手机的,一次充一节,要用座充,质量好的

楼主:
小的谢谢楼上各位指点````````

网友E:
我觉得手机充电器一节一节充就应该可以
我的手机电池就是sony的锂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