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后推机的推力线确定

楼主(2005-03-17):
原先做小鸭的时候由于有范本,怎么弄都差不远。
现在正在规划的机子,与小鸦有些些不同,所以对推力线的安排心中没底,不知道推力线和重心、气动布局之间的关系如何?

网友A:
弄个矢量的把升降和方向都省了算了

楼主:
douyacai
在 2005-3-17 11:18 发表:
弄个矢量的把升降和方向都省了算了
这个就看你来实现了

网友A:
呵呵,我有想法,但是我弟太忙了给我连无刷都不做
这个嘛就放一下,要不先用木头做一个一个方向矢量的把升降先省了

楼主:
那也只适合马达装在尾部的机型。

网友A:
呵呵,装到前面估计多少也顶点事

楼主:
跑题了跑题了!

网友A:
没啊,矢量的就是改变拉力线

楼主:
不一樣
確定拉力綫是为了安定飞行保持飞行姿态,矢量推力是为了改变飞行姿态。

网友A:
你看美女的帖子啊,哪个很方便调的

楼主:
那个是用在前拉舱身机上的,我没有这么大空间。
再说总要有个思路的

网友B:
自己装上看看,基本上跟机翼在一个水平面上就差不多了

楼主:
原机是推力线在机翼以下并且稍下倾,经过重心附近的,现在准备电机和机翼连一起了。
从正投影看动力位置在气动中心附近,但是肯定高于重心。

网友B:
稍微上倾一下,先平装,肯定要拉杆飞,然后慢慢调整角度,慢慢来:)

楼主:
我预先做一定的角度,不够再加垫片吧。

网友B:
很大肯定是过了:)

楼主:
机身大致是这个样子,电机位置在翼台之上和机翼等高。

网友B:
既然等高,那差不多估计就可以了,下倾,右拉一点

网友C(2009-02-13):
回复 网友D:
这样好象不对吧?感觉推力线 是在重心之上了 应该做上推才对吧?

网友E:
就平行于机翼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做一定角度,那随着油门变化推力产生的分力还是会变化的,所以就水平推,飞的时候在升降舵上微调(几乎感觉不到),我的飞机大多是后推或腰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