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出问题了!求助!

楼主(2005-03-17):
G2经历了痛苦的安装折磨终于搞定(XP系统)!并正常使用了两年(在这两年里因重装系统及其他原因反复装G2多次,均成功)
   昨天又重装了系统,G2。完毕后启动正常,进入遥控器校准。问题就出在这!以前G2一进入飞行场景就有校准提示框
叫你选择遥控器的型号,然后摇杆全部回中,下来就有校准指示条......可这回不一样!没有遥控器型号选项,指示条也不动!
没法校准.找不到遥控器!
   从遥控器校准选项里进去,也找不到遥控器型号选项,高级设置里也没有!

我该查的都查了.
   硬件驱动添加成功(在硬件管理器上可以看见)
   接口设置ECP
   遥控输出制式PPM
   狗到遥控器的连接线没有断路.
   能想到的都查了,还是找不到遥控器!!!!!!
   请大家帮我!!!!!!
   谢谢!

   还有.我还以为是SP2系统的原因,卸载了SP2后安装G2还是不行!

网友:
PPjoy驱动程序装了吗?
不过,我昨晚也发生同样的事,御载了SP2也不行。
最后,我将狗的音频线的两条线路对换了,就可以了!
不过之前都用的好好的!怪事!

网友:
狗还要装ppjoy?
楼主,xp里面并口设置使用中断了吗?
不知道你的狗是不是要中断,我自己做得连接线是要中断的

网友:
PPjoy不用的,中断什么?我买的狗线没设置也可以

网友:
试一试 : CLEAN 吧!

具体操作方法:点
http://www.carolbox.cn/topic2/topic20041026_1.htm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

最后,我又安了一便.G2母盘=>5号盘=>硬件驱动.  一次启动又正常了!

网友:
ljl  在 2005-3-18 20:37 发表:

我试了.还是不行.....

最后,我又安了一便.G2母盘=>5号盘=>硬件驱动.  一次启动又正常了!

这是最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