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翼夹座拆除有困难,求助!里面请,真情送上

楼主(2005-03-17):
我提供我自己的拆装经验:
横轴螺丝可取出,而大桨加无法取出的原因,是因为固定桨夹的螺丝缺氧胶上多了,导致横轴和轴承(培林)牢牢粘在一起。我第一次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横轴给锯了,然后上火,加热后,才取出4个轴承。如果不加热很难,弄的。我就是因为力量过于粗暴导致2个塑料油封和旋翼头结合不稳,把信的横轴装上去后,横轴在旋翼头里可以上下左右活动,框量很大!!!主桨转起来,完全有问题!!!根本无法飞行。
结果我再一次把新装的横轴取出,在取大桨夹时,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是我已经吸取教训抹了很少的缺氧胶,但是还是轴承和横轴粘在一起。最后,我是抓住一个大桨夹用改锥去翘另外一个大桨夹生生给翘开了。
可是对于油封不密合的问题,亚托新出的旋翼头,有4个油封,我手头没有。结果在横轴左右各套了一个金属垫片,效果出其不意的好!!!爽呆了!!!!以前没率的时候,ABS的双桨问题一直就有,但不明显,但是这次改动以后双桨荡然无存,不用调,无双桨!!!!
照片以后POST上。

总结:通过这次改装发现:1、锁主桨夹的螺丝缺氧胶一定不能上到轴承上!!!
2、如果把不动,建议不要粗暴拔出,又可能没拔出,结果油封受影响。建议考虑放在热水里泡一回,在试着强行拔出。
3、建议一定不能让横轴在旋翼头里有任何框量,一点也不行,否则对大桨有严重的影响。

以上经验,供参考!!!!
Gaonel 真情送上!!!!

网友:
gaonel  在 2005-3-17 16:08 发表:

我提供我自己的拆装经验:
横轴螺丝可取出,而大桨加无法取出的原因,是因为固定桨夹的螺丝缺氧胶上多了,导致横轴和轴承(培林)牢牢粘在一起。我第一次就是因为这种情况,无计可施。最后只好把横轴给锯了,然后 ...

gaonel大大下午好
     內容詳盡充實,加分先!
感謝您的經驗分享,相信有很多的模友受惠,再次感謝您

网友:
哈哈!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直接用电烙铁的头端接到横轴上约10钞后就可以轻松拿出轴承了。只要烙铁的部分不要接触到桨夹就没问题了。

网友:
好 周末找你看看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帮助,给你加分。
亚拓上模友给我的帮助是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t=2945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18 at 00:09 ]

楼主:
PICO兄的方法我也看过了,但是没有奏效,所以只好出此下策,锯掉!!!我个人认为不论哪种方法都会对2个油封和套在横轴上的2个塑料小管有伤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横轴可以上下晃动,有虚位,这对大桨的转动有很大负面影响。建议你拆装后,检查横轴的虚位问题。

网友:
我也出现过横轴问题,看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698
最后用齿轮拔出器很容易给弄出来,对2个油封和套在横轴上的2个塑料小管没有伤害。

关键是刚开始不要乱敲和乱撬,一旦发现不行就要马上决定牺牲一个旋翼夹,然后再用齿轮拔出器弄出来。

我觉得亚托的设计还是有问题,不是一个两个遇到这种问题了,应该改进。

gaonel  在 2005-3-18 08:10 AM 发表:

PICO兄的方法我也看过了,但是没有奏效,所以只好出此下策,锯掉!!!我个人认为不论哪种方法都会对2个油封和套在横轴上的2个塑料小管有伤害,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横轴可以上下晃动,有虚位,这对大桨的转动有很大 ...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在你第一次拆下来后。在装上的时候上点黄油。以后就很容易拆了。

网友:
hyx6688  在 2005-3-18 09:47 AM 发表: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在你第一次拆下来后。在装上的时候上点黄油。以后就很容易拆了。

容易拆是否会存在锁不紧的毛病呀!
嗨,总是在牢固和易更换间徘徊犹疑!
亚拓的确对一些易损件的连接方式考虑重新设计呀,这样很麻烦也很费银子。

网友:
我得情况也差不多,横轴的螺丝也旋不出了,一直不敢用暴力法去解决,看样子,要烧锅热水来解决了

网友:
第一点很难做到的!

网友:
前几天在佛山俊丰花了几个小时近距离观测该机的装配、调试和试飞,菜鸟对亚拓T-REX450X总体印象如下(追星者不要对我攻击):
1、你若不是直机高手,你千万不要买;
2、你若馕中羞涩,你千万不要买;
3、表面的确好看,但制造并不是所谓精密化;
4、全套件比HIROBO30油机的价格不低,甚至高于30油机价格。

网友:
chdakang  在 2005-3-18 21:04 发表:

前几天在佛山俊丰花了几个小时近距离观测该机的装配、调试和试飞,菜鸟对亚拓T-REX450X总体印象如下(追星者不要对我攻击):
1、你若不是直机高手,你千万不要买;
2、你若馕中羞涩,你千万不要买;
3、表面的 ...

這種感覺和情況就和T-REX450X在台灣剛上市時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某些油直的高手和某些模型店的老闆都這麼認為,所以不賣也不飛,都說這台電直不好飛,不能飛(讽刺的是當時已有很多的新手練成直機操控),直到現在T-REX450X風迷全球的同時,台灣電直的模友一半以上是已T-REX450X練出來的,甚至很多的油直先進也加入了TREX450X的行列
問題就出在組裝及調機,因油直和小電直是不同領域的東西,很多油直的先進都用油直的模式來組裝又加上對電的不熟悉,所以問題就出來了,經過亞拓在台灣巡迴辦建診,發現的問題都在組裝及調機,因每個人的思維不同又加上對組裝沒經驗,所以剛開始問題會較多,反觀現在,經過討論區的技術交流及亞拓的努力,讓模友們對T-REX450X大大的改觀,也一至認為T-REX450X是一台入門及3D的好直機,反問!現在大家除了T-REX450X以外,您看過哪一台小電直飛3D,很多事情建議以客觀的心來討論,盡量勿以個案來判斷,這樣會有誤導可能發生
以上是個人實際經驗及感想,如有錯誤請指正
以下是最近亞拓討論區幾個接觸450X不到半年的模友對話,除了樓主以外這些模友我都認識
http://www.align.com.tw/bb2/viewtopic.php?t=3017

[ Last edited by 藍色機械鳥 on 2005-3-19 at 11:58 ]

网友:
我倒是觉得chdakang朋友说的在理!他是相对于佳宝、雷鸟、esky等电直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论调试 哪一台450x不是需要反复调整的?反正我是前后调了将近2星期才好飞,不调之前不是说不能飞,而是不如想象的好飞,甚至有点失望了,后来和楼主gaonel一起切磋了好久才调的非常好飞了。gaonel也是调了一个多月才调到非常稳定。(我们水平比较菜哦 呵呵)
价格方面确实也不便宜。全套配下来,用这个价钱配一个30油直还能配的不错呢。
做工方面只能算中等了,和logo、eco8等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和京商出的电直精密程度比也相差不少。当然价格也差着呢,相对来说还是值得。
优势当然也是不少啦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买她。我各人觉得其实最大的优势就是450x是皮带传动,而且亚拓的服务很到位,升级、开发的速度一流!就飞机本身结构来说,假如zoom400也是皮带传动的话,450x的优势相对就不怎么明显了。
总的来说450x还是一台好机哈~~

楼主:
同意,特别是对于单飞的朋友,如有没有经验,调整是非常困难和需要很长时间。但是相对来说,也会自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我未玩过油机、我认为对450机要客观评。缺点多。但优点更多,任何商品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的确把450与油机相比真的差一些。(是否油机体积大些、还是什么原因?)但现在相对稳定的电直机还有哪些?要么难买到、要么价很高。我反觉得它结构不那么完美才好玩,因为这样才有机会改造它,从中找到乐趣。其实我觉得450最大的缺点只是贵了一些!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9 11:46 AM 发表:

這種感覺和情況就和T-REX450X在台灣剛上市時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某些油直的高手和某些模型店的老闆都這麼認為,所以不賣也不飛,都說這台電直不好飛,不能飛(讽刺的是當時已有很多的新手練成直機操控),直到現在T-REX ...

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来说买了一个直机最大的愿望首先是能飞起来,而不是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什么原理、装配、升级。只有能飞起来后再琢磨其它的事,我并不是说T-REX450X不好,但相对油机比起来或相对新手来说入门最好用油机,因为油机飞行时间长、零部件耐用、声音爽耳。

网友:
chdakang  在 2005-3-20 11:00 发表:

对于我们这样的菜鸟来说买了一个直机最大的愿望首先是能飞起来,而不是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什么原理、装配、升级。只有能飞起来后再琢磨其它的事,我并不是说T-REX450X不好,但相对油机比起来或相对新手来说入门 ...

在台灣只聽說過玩油直玩到掛點.玩到變成殘廢,油直確實比電直穩,但對一個沒有經驗的模友來說油直的危險性是相當高的,建議沒有經驗的模友勿試,要不就是要有高手在旁看著及教導
至於加一次的油和一顆電池的飛行的時間一樣是十幾分鐘,至於後續的維修及費用,這也是電直不及的地方,畢竟在厲害的高手都會摔機

PS:我初次想玩直昇機的觀念和您一樣,也是覺得油直較穩也比較震撼,應該很容易學,但在一次的墬機後,我嚇到了,雖然其他人,物皆安,但事隔一年多,對油直帶給我的心理障礙到現在還是存在的,所以那50級的翼手龍V2到現在還放在冰庫裡,雖然電直我飛的還好,但從來也不會在想要去動50級的翼手龍V2,因我不想因休閒帶來遺憾,同樣一件事故是電直嚴重還是油直嚴重?

网友:
小弟不才油机目前就有3架
但是一个星期里面飞的最多的还是450X
就油机和电机的性能而言感触比较深

就飞机的性能和而言
个人感觉450X的性能除了抗风性能外
其他可以比美雷虎的V2 50飞机
450X在空中非常灵活
要达到450X同样的性能V2 50的舵机也就不是普通的3001能解决问题了
小弟不才在我的50飞机上光电子设备的投入就将近¥4500
FUTABA 9252*4(¥2200)+GY502和9254(¥2000)+FUTABA 1500MAH接受机电池(¥300)+FUTABA 大电流3线开关(¥80)
这样的电子设备用雷虎V2 50飞3D还不行吧
你至少要换个玻钎大桨吧就FK的50用大桨¥300
你们算算吧
以上价格还没有包括飞机、发动机、排气管
你可别告诉我你准备用30的+普通配置的电子设备+木桨就可以飞3D了
我相信高手可以做到,不过肯做不肯做就是问题了
至少我不敢怕怕,就算勉强做了动作也会失真

就后期维修费用来说油的摔一下多少MONEY
450X我2次倒飞摔下来的修理成本是¥240
如果是油的话没有个¥2000我想你根本就修不好吧!!!
所以飞小东西的时候更本就没有任何压力而言

说到场地每次飞油的要开车近40公里
油机小弟一个星期飞六和日2个下午
每次基本在5个小时左右3个飞机倒,再+小电
真正在飞油机的时间估计一天也就是3-5个起落2天+起来最多10个起落
而小电几乎天天飞
天气好在小区里练习,如果下雨就在家里练习悬停静态动作,每天3个起落
油机可能吗?
我们这里一个新手飞450X飞了2个星期就会了悬停
想我练习悬停的时候绑脚架绑了将近2个月啊!!!

所以我个人感觉450X是新手和老手用来作为练习机的一个很好的选择
450X相对油机她是不稳定的
但是在小型电直上来说她是最稳定的
打个比方:450X就是油机里的90、MS700和ZOOM400就是油机里50、至于JABO之类的个人觉得是浪费MONEY

另外450X毕竟没有油机发动机怒吼着从天空呼啸而过的感觉
而油机的一大给人震撼的原因也就是发动机的吼声吧

所以个人觉得450X作为一个练习用机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很多人认为不适合新手用
我个人认为用她练悬停练好了的话
你再上油机会觉得非常好飞
就象练习悬停要在大风中才能练出水平是一样的道理
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和理解
以上的只是个人在飞行中的感触
如有不对还请指正。

楼主:
顶,切身感受,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