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电直飞行的更高水平——无舵螺仪航线飞行

楼主(2005-03-17):
呵呵,能达到如下水平——在约100平方的空间中,在阵阵柔和的西风里,能不时感觉不错地飞上一两个圈,其它时间当然是心无旁骛地去稳住调皮捣蛋的尾巴,或者摔机啦。

并非在下要故作哗众之举,只因我那机率命运之华科尔陀螺仪被我折腾数翻之后突然完全失去了强大的感度,只好赤膊上阵。代价也蛮惨,结实的飞达大齿也彻底坏了。呵呵,不过我要把这损失和没更大的成功推在设备上——也许经过多翻拆装,新的设备安装位置不合理,频频出现空中断电和失控,先前不是这样的呢。

话又说回来,无陀螺仪的电直飞航线有时好象比悬停还容易一点,轻轻地给定点舵,机机就会以相当稳定的角度一直转向,尾巴比较地老实一点。当然稍稍给大了它就会连续给你打上两三个转,颇快的哦,在你作出反应之前。

网友:
"无陀螺仪的电直飞航线有时好象比悬停还容易一点",什么观点都有!!
要让人家相信,就上录像

楼主:
上录相也可以骗人

网友:
骗不骗人无所谓,倒是给些思路嘛!干嘛要打击呢?
另外,早期没有现在这样的锁尾陀螺仪时候,模友还不是一样飞吗?

网友:
应该可以 ,靠左右打,但尾巴肯定动的厉害,呵呵

网友:
跟轴曲线调的非常好可以勉强飞 不是不可能

网友:
完全可以呀,好多最早没有陀螺的时候那些老倍的就是这么飞的

网友:
对于尾电机型电直很难
轴传动、皮带传动的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细调跟轴曲线的时候都把陀螺摘了调 调到能勉强起飞的时候再装上陀螺就巨准了

网友:
要象鱼一样不停的摆尾,建议给尾舵机增加个振荡电路,让它不停的左右摆,可能飞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楼主:
楼上各位想象的成分多了点,没装陀螺仪的电直飞到空中,其尾巴的摆动是有阻尼性质的,绝非杂乱无章的噪动,恰到好处的操纵可以它压制到尽量小,比如让它飞过来接住。至于航线飞起来更是顺滑的弧线,直到失去控制,而并非斗折蛇行。适应这种操作不是极其的困难,难在你能坚持多久。

没装陀螺仪的电直飞到空中,其尾巴的摆动的主要原因,我觉得并不是来自尾桨混控的不理想(当然也得在附近),而在于机器动转的细小不平稳和外界空气的细小扰动,而欠缺细腻的尾舵操作更是让它变成乱动的直接原因。相反,略为不足或过头的尾桨油门会为有准备的操纵带来一点便利,以动制动嘛。边连续转向的航飞起来更容易些就是基于这一点的实际感觉,或者并不准确,但hyf你的话使我不痛快,同是痴心发烧友,你认为有一个在会刻意撒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