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版大

楼主(2005-03-17):
我今天将phoenix 35 电变改成governor mode后发现转速总是上不来。油门设在“0,0,80,80,80,80,80”另外,我又有个schulze 11.20的电变,也是用governor mode来飞我的hornetII,这个电变要用不变量的通道才能用到governor mode如“gear”通道。对于phoenix 35 的说明书也没有就方面的阐述,只是直接接到"thro"通道就可以了。请问版大在台湾有飞友用phoenix电变飞亚拓的吗? 可有成功的例子?谢谢!

网友:
newer  在 2005-3-17 18:44 发表:

我今天将phoenix 35 电变改成governor mode后发现转速总是上不来。油门设在“0,0,80,80,80,80,80”另外,我又有个schulze 11.20的电变,也是用governor mode来飞我的hornetII,这个电变要用不变量的通道才能 ...

新產品我還沒時間測試,等測試完後再向您報告

楼主:
谢谢鸟哥,我昨天到RC GROUP里找到了相关资料。这可能出在遥控器的全油门与电变的没有校准的原因,而且可能要用到governor mode的“高转速”选项才能找到正确的全油门高点。等有时间试过后再报告。另外请问400S电机是外转子无刷吗?如是的话“低转速”就更找不到高点油门了。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试试升级”软体”了,不过要买连接线。如果是这样还不如用回原设置算了。反正油门加螺距曲线也可以飞得很好!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18 at 13:04 ]

网友:
newer  在 2005-3-18 12:59 发表:

谢谢鸟哥,我昨天到RC GROUP里找到了相关资料。这可能出在遥控器的全油门与电变的没有校准的原因,而且可能要用到governor mode的“高转速”选项才能找到正确的全油门高点。等有时间试过后再报告。另外请问400S电 ...

400S是外轉子無刷沒錯!

楼主:
呵呵! 成功飞起来了! 原因跟我说的一样。
设置方法:(phoenix电变)
1 根据电机选择定速模式里的“高转速”或“低转速”
2 设normal油门低点为0% 全油门高点为100%(测试用)
3 拆了电直的主齿轮然后接电源
4 慢慢加油,直到电机会转,这时的0%油门不一定是正确的。测出后记录正确的起动值。再将这个值减少2-4(不然就会不停地转)在ATV里设低点油门。
5 全油门后看电变的灯会否亮,如果不亮的话在ATV里设高行程量直到亮后再降低行程量直到不亮。然后在全油门再增加5%的行程量就是全油门的高点了。
6 再调好希望得到的转速及螺距的可以飞了。如normal: 0,80,80,80,80 idel:0,85,85,85,85等看你自己的需要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18 at 15:17 ]

网友:
newer  在 2005-3-18 14:57 发表:

呵呵! 成功飞起来了! 原因跟我说的一样。
设置方法:(phoenix电变)
1 根据电机选择定速模式里的“高转速”或“低转速”
2 设normal油门低点为0% 全油门高点为100%(测试用)
3 拆了电直的主齿轮然后接电源
4 慢 ...

受益良多!加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