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是用FF9作为遥控器的,我能否打开上下跟轴混控 ...
我的JABO是用FF9作为遥控器的,我能否打开上下跟轴混控功能呢?

楼主(2005-03-17):
我的JABO配置:
发射机:FF9C
接收机:BlueArrow 5 Channel Receiver
陀螺仪
:GWS PG-03
动力系统:GS B20-40-13 + Phonix 10A ECS
尾
电机
:4200
有V头。
上下跟轴控制我查说明书上解释是
遥控器
能根据油门大小调整尾桨螺距提高尾桨效率。
现在用了飞达的混控器,我同样在FF9C上设定上下跟轴是否有效呢?
哪位模友试过,谈谈心得吧!
我的JABO旋翼头断了,正在等货,所以一时无法试。

网友A:
用跟轴的话就不要用混控器了
把尾电机电调直接插在第四通道上(串连上陀螺仪)
然后到ff9里打开revo mix曲线 调整 比用混控器更精确可靠

网友B:
可以,根据你的需要。
某些情况下飞达混控的曲线并不能很好的配合自己的电直就需要用ff9的功能弥补。
其实你有ff9就可以用任何一款微型电调来驱动尾电机。

楼主:
按照二位的说法我应该重新配一个小电调替换原来的飞达混控器,然后再打开FF9C上的上下跟轴控制对吗?
还是我就在现在的配置上直接就可以使用上下跟轴控制功能。
如果我采用上下跟轴控制是否可以考虑采用无刷的尾电机配置呢?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18 at 10:30 ]

网友A:
是啊 配一个10a的就足够了 用混控器也可以开跟轴进行精确修正
用无刷电机完全可以!我试过 但是电调一定要好的,电机也要那种电直尾电机专用的 以前我买的飞高120无刷电机反映有点迟钝 380大园啊 浪费了

网友B:
北京青年说得对!最好用1.1版以上的凤凰电调,或者调速响应迅速的电调。可以弥补尾电机的设计问题。我用GS的130电机感觉非常好!ele好像只要190,我也买亏了 :~

网友C(2005-08-03):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我用的是FF9,但当关闭开关A时,ch5就有960uA的高电平输出,请问如何消除,或减小?

网友C:
抱歉上面写错了,是ch5就有960us的高电平输出,请问如何消除,或减小?因为有脉冲会使定时器/计数器持续工作,占用CPU的空间.

网友D:
你把cpu时间空出来干啥,让你的ff9跑的更快吗:)
另外定时计数器是不占用cpu时间地,呵呵
960us已经是最短脉冲了,你消除了这个脉冲那第六通道地脉冲就会跑到第五通道上来,因为接收机是把一个个地串行脉冲通过移位输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