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F9上的设定问题

楼主(2005-03-17):
我的FF9C中有
EXP设定,我的理解,它指的是感度指数,能让某一舵量变化贴近自己的手感。灵敏的机器,初学者可以让其缓些,高手后可以提高感度。迟钝的机器应该要调高感度,对吗?

D/R双重比率,这个参数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哪位模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呢?
说明书中的表述如下:
“依竞赛的表现方式不同,想要将副翼、升降舵、方向舵的各个电路切换成初期舵角以外的舵角时使用,舵角调整的开关,各方向可以做个别的设定,可以让其它属性随着作动”

这是不是说改变各个舵面的中立点呢?糊涂中!

网友:
其实就是调整中立位处摇杆对舵机的控制量,
如果是负的,那么舵机不敏感,是正的则比正常更敏感

楼主:
你指的是EXP还是D/R参数呢?

网友(2005-04-27):
D/R就是大小舵角调整,面板上有三个开关分别控制。

网友:
舵机的转动角度可以是60-90度之间进行调整
100%的时候是60度
140%的时候是90度
D/R的%就是针对不同的飞行状态进行调整

网友:
EXP的設定是為了減少搖桿操控桿偏移所產生的動作,通常FUTABA是設定約-30%~-35%,這樣一來打前後搖桿如果偏移動到方向,方向比較不會跟著動,當然JR的遙控器EXP的設定剛好相反,設定約+30%~+35%
D/R則是大小動的設定,為了防止動作較大的模友或初學者動作太大導致不好操控,所以通常設定約在60%~80%,當然這得應個人習慣設定

网友:
exp是舵机行程
dr可以解释为摇杆在中立点附近区域内的灵敏度 dr是负数的时候打舵舵机机反映比较柔和 适合悬停 切换成大舵以后适合激烈运动 具体数值是自己调的 用哪个开关切换也可以指定

楼主:
我理解exp和D/R参数都是对舵机响应遥控器摇杆变化曲线的两个影响因子。EXP是二阶参数,确定变化曲线的单调性,是递增还是递减。D/R是三阶参数,确定变化曲线的曲率。改变曲线形状后,舵机会有不同的响应特性。是不是不能简单理解为舵机行程和灵敏度呀。如果保持D/R参数不变,单独修正EXP参数一样可以达到降低响应灵敏度的特性,这个我试过。D/R为100%,EXP分别为-30%和-50%手感完全不同哦!有关这两个参数较为官方的解释可以参考futaba的faq文献。

楼主:
下文转载Futaba官方FAQ信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

Radio System FAQ
Please explain dual rates/DR/AFR, exponential, and ATV/EPA and how they are related.
1. What is EPA (end point adjustment)?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ATV (Adjustable Travel Volume)?

EPA is each individual servo's end point adjustment. ATV is the older term for EPA, but has been used to mean a variety of levels of adjustability. EPA specifically has one adjustment for each end of each servo. EPA is specific to each individual servo, so adjusting the EPA to the aileron channel will not, for example, adjust the servo throw of the second aileron servo if you have flaperons set up. EPA is the 'master' control. That is to say, it takes priority over all other items. Therefore, adjusting EPA will affect anything else that is a percentage from that number, including rates, exponentials, and mixes.

2. What are "high/low rates", dual rates? How does this differ from AFR and DR in the 9Z?

High and low rates are used to give the aircraft two different 'feels' in flight. For example, low rate aileron might be set so that your plane does one complete roll in one second when giving full aileron stick. That's perfect for that roll, but not enough to make corrections in case of wind gusts or doing stunts in the rest of your flight! The first half of the dual rates on the 9C is the same as AFR on the 9Z. This is what the 9C, 8U and 6X consider the first switch position in dual rate which most modelers use as their high rate. AFR is active until the dual rate is activated, and it belongs to each CONTROL or AXIS of the airplane. Therefore, adjusting high rate (or AFR) for ailerons in a model with flaperons will affect the throw of both servos. Why set a high rate instead of adjusting EPA/ATV? Easy. EPA is your end point for EVERYTHING the radio does....mixes, expos, everything. So if you have a low rate, mixes, etc, that you like, but you need a little more (or less) on high rate, adjusting EPA will mess up all that other work. Just adjust the high rate itself and this doesn't affect anything else.

3. What is Exponential and how do I set it?

Exponential is an adjustment to the actual curve of how the inputs are given to the servo in relation to how the stick is moved. Without expo, the servo gets exactly the same amount of movement command per millimeter of movement of the gimbal regardless of the gimbal's position (center, or extremes, for example). Many modelers use expo to soften the feel of the model's response around center to avoid over correcting. It is also recommended to add additional negative expo to high rates so that the high and low rates give similar distance of travel around center. This is helpful to avoid overcontrolling in panic situations or when changing rates.

Exponential is set independently for your 'high rate' and 'low rate' (called dual rate), by flipping the switch, just as you did setting the two dual rates

网友:
是不是陀罗仪的感度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4-28 11:13 发表:

是不是陀罗仪的感度

这两个参数不是陀螺仪感度,而是舵机响应特性调整。FF9上可以对副翼、俯仰和方向三个动作分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