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神蜓5号又能飞了

楼主(2005-03-18):
今天我的5#配件邮回来了,真快,是空运货到付款。(建议大家在华科尔公司购物使用这种方式)。刚刚把配件装上,下层出现剪刀浆,可能是上次事故造成的,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法调不行,说明书上正好说反了,大家注意啊!另外我发现5#的马达固定螺丝很容易松,大家在飞之前要仔细检查,不然.............
最后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5#有时候出现反舵,为什么啊?

网友:
请告知是向那里购买的,怎样购买。

网友:
wazsj  在 2005-3-18 02:05 AM 发表:

今天我的5#配件邮回来了,真快,是空运货到付款。(建议大家在华科尔公司购物使用这种方式)。刚刚把配件装上,下层出现剪刀浆,可能是上次事故造成的,按照说明书上的说法调不行,说明书上正好说反了,大家注意 ...

反舵原因:可能你不小心拨动了遥控器后面的(舵向开关).

楼主:
我觉得不是,因为反舵现象是偶尔一次发生,不是经常那样啊!

楼主:
前天我朋友结婚,所以没来灌水。18号那天我飞的太兴奋了,从地上飞降落到桌子上,吹的桌子上的烟灰到处飞。。。。。。。。。。。。我想试试从桌子上起飞降落到地上,飞机刚要离开桌子的时候,灾难发生拉,一个脚架滑过桌子的边缘,整个机子返了,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我下桨的连接件坏了,没办法,烧钱啊,本来想拍段录像了,可惜没能实现,只好等到配件邮到再说了,今天先说到这,希望大家多多执教,关心我的“成长”,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