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减振弹簧扭力测定

楼主(2005-03-18):
M1坦克共有14条减震扭簧(本人用的方案),支撑以上部分按30公斤计,每条扭簧要承重2公斤以上的压力。如何检测弹簧扭力?
本人使用台秤先称2公斤水,再用弹簧秤称一下,校对,调整弹簧秤刻度,再测扭力。
注意;测量点一定要是使用时的着力点。

网友A:
我的虽然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但也是考虑用弹簧秤挨个拉着试,调整起来会比较麻烦。

网友B:
那你要考虑到每个减震的受力不是平均的。当轮子压到一个突出地面的物体时,也就是说扭杆向上方扭时,此时此减震受到的压力会几倍于平均压力。

网友B:
我也在做M1,有什么经验交流一下。

楼主:
扭簧的平均负荷2公斤,极限负荷要比他大得多。应该在5公斤左右。
当局部承受负荷过大时,履带的张力会使负荷面扩大,分担局部的受力。
前导轮应具备较大的张力,以调整履带的松紧度。

楼主:
老刀上校:你不是在做豹式坦克吗?M1也在进行?佩服!
我的M1加工件差不多了,担改动较大,耽误了点时间.
以后多交流.

网友B:
没有啊。也在做M1

网友B:
你的轮子用什么加工的?

楼主:
尼龙脚轮,西四买的。

网友B:
你也在北京吗?多多交流啊。我也在北京。

网友B:
利民
在 2005-3-22 07:55 AM 发表:
尼龙脚轮,西四买的。
那你是怎么改造的?那种轮子和坦克的轮子差别可是不小啊。

楼主:
买表面尽量接近的,然后稍加改动,外环套上黑色的橡胶环即可。

网友B:
我今天去问了。那轮子也不便宜,七块五一个。

楼主:
贵了,2寸的应3--4元一个。

网友B:
我的坦克是1:8的。按比例计算,承重轮应该是8厘米。这么大的就那个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