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链的渗碳处理

楼主(2005-03-18):
坦克链在与销轴接触中会产生磨损,此处绝对不能使用润滑油,这样会加速磨损。
在做好坦克链后,进行渗碳处理,可增加硬度,减小摩擦系数,起到润滑作用。
方法;将做好的坦克链加热至退火温度以下,然后将坦克链埋入密闭的碳粉中至自然冷却。

网友:
这就是渗碳呀,在详细介绍一下操作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
我计划铸造每卡瓦的履带,单销的,用铁铸造。那么铸造完成后是不是可以用你说的方法在加工一便,这样就能提高硬度呢?铸铁件在加热后的形变会有多大?

楼主:
铸铁本身就比较耐磨,结构较疏松加热后的变形很小,在模型上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利民  在 2005-3-22 08:06 AM 发表:

铸铁本身就比较耐磨,结构较疏松加热后的变形很小,在模型上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加热,冷却后的密度会变大吗?因为铸铁的密度要小一点。

楼主:
密度不会变大,碳分子更容易进入铸铁里。

网友:
我看过关于渗碳的书,你说的是固体渗碳,不过,不只是木炭,还有碳酸钙什么的,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