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哥请进,询问关于GY401和螺距舵机在450上的应用

楼主(2005-03-18):
最近刚败了一颗Gy401,换下原来的GY240。现在有个问题,我用gws5克舵机作为尾舵机,现在必须把401上的delay值调到最大,感度调到锁头40%一下才不会出现追尾现象,原先用Gy240把感度调到70%就不追尾了,这个是否正常。
另外450的螺距舵机需要多大扭力?我的舵机好像有点拖不动的感觉,感觉静态螺距与动态螺距不一样。主要现象是设定悬停螺距6度时,实测转速1800转时,机体不能离地。全机飞行重量650g,315木浆。适当加大螺距,控制转速为1800转,就能悬停,用勾表测电流为8.2A。

鸟哥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顺便推荐个螺距舵机~~~再问个问题futaba3107和3108舵机性能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3-18 11:41 发表:

最近刚败了一颗Gy401,换下原来的GY240。现在有个问题,我用gws5克舵机作为尾舵机,现在必须把401上的delay值调到最大,感度调到锁头40%一下才不会出现追尾现象,原先用Gy240把感度调到70%就不追尾了,这个是否 ...

您用的遙控器是?因所設定及感度值也有所不同
油門/螺距設定為何?
舵机好像有点拖不动的感觉,這種情況應該是連桿傳動結構太緊所引起,建議逐一檢查連桿頭與球頭的鬆緊度
依您的停懸電流及情況判斷,應是傳動結構太緊干涉所導致,加大螺距也會使電流上升及產生尾巴鎖不住的情況
螺距舵機建議用亞拓9g

楼主:
我用的是FF9,螺距无负载的时候很顺畅的,我就是觉得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3-18 13:47 发表:

我用的是FF9,螺距无负载的时候很顺畅的,我就是觉得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FF9用GY-401需將遙控器的陀螺選項設定在GY模式,感度約在30%左右,然後將上下跟軸關閉,這樣就應該很好了
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應該是油門/螺距曲線設定的關係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18 02:10 PM 发表:

FF9用GY-401需將遙控器的陀螺選項設定在GY模式,感度約在30%左右,然後將上下跟軸關閉,這樣就應該很好了
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應該是油門/螺距曲線設定的關係

那我用pico做尾舵机,delay值最大,感度gy模式35%就是正常的罗?我怕我delay值设置的太高了

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應該是油門/螺距曲線設定的關係,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 Last edited by cityknight on 2005-3-18 at 14:53 ]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5-3-18 14:51 发表:

那我用pico做尾舵机,delay值最大,感度35%就是正常的罗?

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 ,應該是油門/螺距曲線設定的關係,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應該是正常的
至於动态与静态螺距不一致,建議您還是找老手幫忙,因這得視直機狀況做調整

网友:
其实gy240就是针对电动直升机的,何必换了。
当然401也好,我就是用401,刚开始也是有追尾现象,还摔机了。
要消除追尾现象,把螺距混控(GYRO SENS)中的MODE设为GY,将AVC调到8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hyf  在 2005-3-18 03:00 PM 发表:

其实gy240就是针对电动直升机的,何必换了。
当然401也好,我就是用401,刚开始也是有追尾现象,还摔机了。
要消除追尾现象,把螺距混控(GYRO SENS)中的MODE设为GY,将AVC调到80,应该就可以了。

我调到GY模式35%才不追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