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高速俯冲无法拉起的情况

楼主(2005-03-18):
已经有2架暴龙高速俯冲下来,无法拉起,全速撞地,设备问题可以排除,均为4vf,在高速俯冲之前,使用完全正常。
今天中午刚刚想到,会不会是因为速度太快,机头排开的空气在尾翼附近形成了一个低压漩涡,尾翼这个时候已经不起作用了,所以才无法拉起,因为翼龙设计就是慢速机,高速俯冲的时候,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设计速度。
而其他快速机的机头设计就和翼龙有很大区别,这样是不是可以保证空气通过机头后,顺着机身到达尾翼,不会在尾翼处形成低压带,所以尾翼不会失控。

瞎猜得,就是对同一个地方,两天,同样的原因摔两架飞机不解。。。虽然飞机都没有什么大碍,也都已经修复。。。

网友:
問題太高深,我回答不了,等有空我用翼龍試試

网友:
我感觉这种后推机舵面是不容易失效的,因为螺旋桨带动的高速气流直接吹在舵面上。

楼主:
问题是高速的时候气流恐怕就不是吹在舵面上了,而是随着流过机身的气流吹过去了,而且,这个时候说不定螺旋桨附近也没有多少空气了

网友:
以翼龙俯冲速度能达到这种程度?

而且机翼和尾翼不是一个水平面上的……

下次高空俯冲试试?如果拉不起先关动力应该会很快减速……

网友:
百慕大3角地区?嘿嘿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1:36 PM 发表:

以翼龙俯冲速度能达到这种程度?

而且机翼和尾翼不是一个水平面上的……

下次高空俯冲试试?如果拉不起先关动力应该会很快减速……

全动力俯冲的,对拉起充满信心,所以拉起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关动力已经来不及了:)
翼龙俯冲刚开始的时候是要推杆的,但是到后期似乎就不用推杆了,难道。。。。机翼已经不产生升力了???

网友:
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
gyro  在 2005-3-18 13:43 发表:

全动力俯冲的,对拉起充满信心,所以拉起的时候距离地面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关动力已经来不及了:)
翼龙俯冲刚开始的时候是要推杆的,但是到后期似乎就不用推杆了,难道。。。。机翼已经不产生升力了???
: ...

难道翼龙的翼型实在不适合高速度?

怀疑气流经过翼面早已分离,本来这个时候升力急剧下降而阻力大增,但你是全动力,飞机根本没法减速,所以……

另外电池和电调是不是能承受持续的全动力运行?会不会进入保护状态?

楼主:
suncxc  在 2005-3-18 01:39 PM 发表:

百慕大3角地区?嘿嘿

晕~地下两条地铁,差不多就是三角形了。。。

网友:
两条地铁不应该有这样的干扰源吧?

网友:
舵面太小了吧,反应不过来
我倒飞的时候摔过一次,是拉不起来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1:57 PM 发表:

难道翼龙的翼型实在不适合高速度?

怀疑气流经过翼面早已分离,本来这个时候升力急剧下降而阻力大增,但你是全动力,飞机根本没法减速,所以……

另外电池和电调是不是能承受持续的全动力运行?会不会进入保 ...

进入保护舵机也可以反映的啊?
应该是机身设计的问题,不知道把尾翼挪到前面来会是什么样子:)

楼主:
alexonline  在 2005-3-18 02:16 PM 发表:

舵面太小了吧,反应不过来
我倒飞的时候摔过一次,是拉不起来

一架是舵面小,另一架舵面都已经打到最大了。。

网友:
gyro  在 2005-3-18 14:19 发表:

进入保护舵机也可以反映的啊?
应该是机身设计的问题,不知道把尾翼挪到前面来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意思是,进入保护状态的时候舵面反应是非常迟钝的,尤其是翼后都是乱流的情况下。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2:22 PM 发表:

我的意思是,进入保护状态的时候舵面反应是非常迟钝的,尤其是翼后都是乱流的情况下。

在地面上我试过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进入保护状态后,舵面反映仍然很快啊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2:02 PM 发表:

两条地铁不应该有这样的干扰源吧?

地铁是用电的,只是不知道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
如果是有刷,不知道有没有加消火花电容

网友:
gyro  在 2005-3-18 14:28 发表:

地铁是用电的,只是不知道是交流还是直流,电机是有刷还是无刷
如果是有刷,不知道有没有加消火花电容

就算干扰,也不应该就再俯冲的时候有吧?

网友:
地铁不用电还用马拉啊?

网友:
gyro  在 2005-3-18 14:26 发表:

在地面上我试过的,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进入保护状态后,舵面反映仍然很快啊

非也非也!

电机停转之后就没有吹向舵面的高速气流了,反应当然慢很多。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2:34 PM 发表:

非也非也!

电机停转之后就没有吹向舵面的高速气流了,反应当然慢很多。

倒~

网友:
反正我飞小鸦,无动力降落的时候对舵面的反应特别慢,要小心操纵。

昨天一次降落的时候飞机冲向树林,我是紧急开动力把飞机硬生生扭回来的。

楼主:
小鸦是速度太慢了,你俯冲一下看看?不过有可能会折翅:)

网友:
不会折翅的,没有翼龙那么重,冲不起来。

我做过筋斗。

楼主:
:(
明儿把翼龙的翅膀留下,做个小鸦的机身装上?不过看起来都差不多啊,怎么会那么轻呢?难道是机翼?

网友:
机翼大概70g吧

电池电机都轻了

楼主:
70g?估计翼龙的机翼就要150g以上。。。

网友:
整体也小一截呀,机翼压平一米。

我的做到350克以上算很重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8 02:56 PM 发表:

反正我飞小鸦,无动力降落的时候对舵面的反应特别慢,要小心操纵。

昨天一次降落的时候飞机冲向树林,我是紧急开动力把飞机硬生生扭回来的。

哈哈,慢机都有这个特点的
滑翔的时候你可以什么都不管,但是过一会以后你会发现舵面没什么用了,这个时候给下油门再打方向的话,反应就会很灵敏

网友:
是啊,极小的半径转回来。

网友:
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养成了了一动方向就习惯的先推油门
特别是在吊机的练习中,这个习惯更是被加深了印象,搞的我现在飞的时候,油门就在不停的抖,飞机在天上也搞的奇怪的很

网友:
暂时还不会去搞3D

不过如果以后设备够了场地不够了……那玩上3D也难说。

网友:
俺入门就用的3D,不过目前技术还是不怎么好,希望明天不要摔机

网友:
话题被转开了

网友:
ha_00099  在 2005-3-18 21:00 发表:

奇怪!我的拉得起啊!

我记得他们的是加强了动力的

网友(2005-05-24):
应该不会    翼龙的尾翼舵效很檩的    我试过全速从40米高俯冲离地面5米拉起

楼主:
呵呵,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我可不愿意再来一次了,太恐怖了

网友:
高速俯冲,在一定的角度内,主翼上方形成的低压区会延伸到尾翼范围,造成尾翼部分无流通气流,此时尾翼所处的环境可以类似的认为和高速行进的大货车尾部一样,速度再快,此时流经尾翼舵面的气流都是很少的,因此升降舵失效,具体的你可以用笔画一下,因为找空间不方便,我就不画了

网友:
晕死拉....都在飞战斗机啊....

网友:
翼龙的主翼和尾翼的高度差那么大,且俯冲时又没有什么正迎角负迎角,不可能是主翼气流影响。
翼龙的机身前部是拉长的半球形,后部更是梭形,都是非常正常的流线设计,不存在把什么真空区延伸在那么宽的平尾去,又不是超音速激波。
我认为完全不是飞机气动设计的问题。问题出在操舵系统,高速时推拉舵面需要的力成倍增加,首先小舵机的力量可能会不够,舵线的三角调节位会损耗一些拉力,加上舵角偏软或固定不好,还可舵面的绞接位有空隙,这些加起来在平常低速可能没事,高速就变成很可能有事。
不能因为摔过就不敢再试,而要先验证过,就是做吹风测试,不需要有风洞,让朋友开摩托车带你,托平翼龙,开到六七十公里时拉舵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A:
换两个3003上去一定没问题啦。够力又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