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3-18):
请问用什么胶粘剂可以粘接泡沫塑料,试了好多种对泡沫塑料都有腐蚀,请大侠们帮帮我啦!

网友A:
白乳胶就可以,不过干得慢一点,对表面有膜的KT板不行。
有一种泡沫胶的,专用,不过我没有用过。
部分AB胶能用。
我都用氯丁胶。

楼主:
是哪种氯丁胶啊,全名叫什么?今天 我去化工商店去买,老板拿给我的氯丁胶对泡沫有很强的腐蚀,谢谢了!!~~

网友A:
我那个标签上就是“氯丁胶”啊,有说明适用于各种材料包括泡沫什么的,我都用它来粘KT板。

网友A:
难道溶剂成分不同?

楼主:
可能,下午我就去找找看,一口气切了几架飞机,就等胶了,没想到到胶接这一步没办法进行下去了。好是郁闷!!

网友B:
我觉得用双面胶就行了

网友A:
带上泡沫去吧

网友C:
用热熔胶?

网友A:
双面胶用在承力位置是不可靠的。
热熔胶也不行啊,不适合面粘接。

网友B:
我用双面胶粘垂直的地方,把KT板其他地方掰段了粘的地方没开

网友A:
你的是什么双面胶?

网友A:
我手上的双面胶都只适合非承力部位
另外用双面胶增加重量了

网友B:
我就一般在外面买的双面胶
我都不知道什么牌子
我一般把KT板上面的摩都撕了

网友A:
说到KT板就说不下去了,咱们的板不一样。

网友B:
KT板还有不一样的?
我们这里有卖6块一张普通的和12块一张的
12块一张的上面看有斜纹强度也高
我用的是6块一张的

网友A:
我的板膜很薄很难撕的

网友B:
我觉得很好撕啊,你是不是那种强度高的板?

网友A:
我买来22元呢,板基密度好像有点高。

网友B:
呵呵,你有钱啊
你的可能是我说的那种好的
上面带斜纹不?

网友:
没有斜纹

网友:
那我就不知道了,到时候去问问

网友:
我用硅橡胶!效果相当的好!,

楼主:
我要!!!可以用申通快递寄给我!!用个小铁盒包装,你没有我也给可以先寄给你,快给我地址,急死我了.
今天在街上转了一天了没找到!!!急啊!!

楼主:
我用的KT板可能和~~~猫的一样,膜很薄,也很难揭.涂胶时胶能一直腐蚀到板的里面,

网友:
最爱DIY  在 2005-3-18 19:27 发表:

我用的KT板可能和~~~猫的一样,膜很薄,也很难揭.涂胶时胶能一直腐蚀到板的里面,

你用什么胶啊?我的胶根本不腐蚀。

网友:
我也说说我的经验.我以前也不断找合适的胶水.最后发现最好最方便是热溶胶和双面胶.推重比1.5的3A机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做飞机的话,我想不到比这两种更适合的了.

楼主:
热溶胶我也买了,只是觉得粘接后的溢出部分很不好处理,而且还有重量的问题.双面胶的的强度不高,就没有继续下去.

网友:
我称过一根胶棒就那么几克,一般作一架3D飞机就用半根,不见得会重很多
如果不是3D机,用多也无所谓,也不用等胶干。。好处太多了
所以,热胶还是最好得。

网友:
热熔胶我主要还是作为一些应力集中部位的加强

楼主:
胶的问题已经解决,受猫的启发,找了N家装璜店,试了N种胶,终于让我找到了!!!一筒才卖9元.多架飞机组装中,不日上图,相机的USP线找不到了,到时请大家多提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
一次“生产”多架啊,呵呵

网友:
我都是用这个的,在公告用品店买的。¥7/瓶。用一年估计有富余。干了之后缩水厉害,几乎没分量。  唯一的问题是干的慢,2个小时左右才干。  效果是很好,粘的地方没坏过,断的都是没胶的地儿。现在我都有整机浸胶的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