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两个4.2v的手机蛤蟆充的输出串联....?

楼主(2005-03-18):
来给7.4v的锂电组充电?

或者我能不能同时用两个蛤蟆冲,分别跟一个双节电池组里面的两节电池并联来给这两节独立充电呢?

我现在都是用夹子夹着冲完一节。再去家另外一节,太麻烦,想一起冲,那种7.2v的爱立信398的充电器又没买到

[ Last edited by ar2 on 2005-3-18 at 14:52 ]

楼主:
如图,哪一个可行呢?

网友:
b可以,a估计要完蛋

网友:
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不过我是三个串联。

就是充电速度太慢,冲个1600的就要一天。

楼主:
cliffman  在 2005-3-18 06:17 PM 发表:

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不过我是三个串联。

就是充电速度太慢,冲个1600的就要一天。

那你是用的A连法还是B连法呢?

网友:
b就平衡充电,
先用一个8.4V的充电器对它冲进四分之三的容量,剩下的用平衡充。

网友:
onedogface  在 2005-3-19 10:47 AM 发表:

b就平衡充电,
先用一个8.4V的充电器对它冲进四分之三的容量,剩下的用平衡充。

网友:
不科学,最后的实际容量差别大,还不如买5块钱的拆机平衡充保护板呢!……可不是东明的那种5块的,是很薄的一种,日本某摄像机里的。原机是充2节18650的!有一个9伏特电源,或者是常用的12伏特的加7809再加散热,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充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