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V天马模型氢电到~~~

楼主(2005-03-18):
电池刚到,家里停电,没法充,就这样试试吧~

华迈480+华迈6×4桨=150克推力

华迈480+天马7×3桨=300克推力

为什么差这么多啊?难道6×4桨就这么差吗?

楼主:
右边向左边数第二个

网友:
我也遇到6×4桨推力不正常的情况

楼主:
这桨要是做拉力桨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
是那个黑色的马刀6*4吗?好像是给180减速用的拉桨,做推桨效率会受影响

楼主:
减速桨?这不是直桨吗?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至少300克”是带环还是不带环的380?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那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把电充了,试了一下

华迈480+华迈6×4桨=150克推力(桨反过来装就200克推力)

华迈480+天马7×3桨=350克推力

网友:
你这个电机带环吗?
我刚才再次测试,华迈8.4V1000mah电池,无环华迈380,6×4桨,只能150克推力,这时电池极间电压6.2V。

楼主:
带环的~可能这桨不适合做直驱

网友:
test1001  在 2005-3-19 20:30 发表:

带环的~可能这桨不适合做直驱

晕~什么减速组用得上这桨?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9 01:23 AM 发表:

是那个黑色的马刀6*4吗?好像是给180减速用的拉桨,做推桨效率会受影响

可能就是这个吧

网友:
完蛋

看来用不上了……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9 20:32 发表:

晕~什么减速组用得上这桨?

据说是180,也是华迈的。不过没有用过。

网友:
天马7*3桨和云舞7*3奖还有翼龙7*3桨,有区别吗?

网友:
翼龙桨不是7*3吧,比火鸟桨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