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是桨的什么地方

楼主(2005-03-1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螺距指螺旋桨转1圈,最外圈上任意点轴向的移动距离,形象说就是一个螺丝扭一圈就到底了,另外一个要拧2圈才到底,拧1圈的螺距大,2圈的小(当然都是单头的螺丝)。船的螺距一般是固定的,可变的还没有见到过。
請問螺旋槳的規格如何瞭解其尺寸?  (TOP)

螺距=代表螺旋槳轉一圈行進的距離,例如1047中的 " 47 " 表示螺旋槳轉一圈行進4.7吋,1080中的80表示.螺旋槳轉一圈行進8.0吋相同轉速時螺距大,則行進速度快反之則慢;10代表直徑是10吋,相同轉速時直徑大扭力大(推力大)能帶動的機體重量較大;要注意減速齒比例的配合,比例大需用到的直徑也大,但轉速也低比例小需用到的直徑也小,但轉速也高海狸飛行速度慢用低螺距飛行,則表現很像滑翔版(失速感強烈)議用9070 / 1080飛較試合,但減速齒比例要大一點 C組/ 5.33比1高速機小螺距轉速高慢速機大螺距轉速低。
给个连接:http://chinaha.myrice.com/military/tech/2001/002/Tech261.htm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3-19 at 16:15 ]

网友:
iceman  在 2005-3-19 04:00 PM 发表:

船的螺距一般是固定的,可变的还没有见到过。

可变的看到过,好像是用在蒸汽机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