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电动的未来!!!(2006-2008)

楼主(2005-03-18):
最近研究了1下电池的发展和电机的趋势,我来做做白日梦。
首先说说电池
燃料电池项目可以说接近死亡了,因为甲醇的获得和有毒等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现在发展趋势已经减慢很多了。在加上发动机改甲醇实在容易(靠……我们模型本身就是了,还改什么改)
不过最可喜的是LI-CUS(锂-硫化铜)电池开始走出实验室了。
这种电池是目前的LI-OP的2倍的容量功率比。1公斤的电池可以让我们的40机飞上1小时(满动力)!!!同时因为结构问题很容易就达到15C的放电能力。
日本人不研究这种电池,因为这种电池非常容易生产,不象今天的LI-OP,高分子隔膜是专利。不过也是因为日本人不研究,导致国内的研究所也没有重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哈日的走狗)好在得益于欧洲的F5项目发展,有部分模型爱好者自制这些电池。这是我们模型界对世界能源革命的最大贡献!!
再说电动机~~
目前的无刷电机比较理想的功率重量比是5KW/KG,如果是磁阻电机商品化,那这个数字将进化到12KW/KG。到时候150CC的TOC只能让位给电动了。
阻碍磁阻电机的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控制器。要知道这个东西无传感器的理论比目前的无刷还要复杂。目前这种结构的电机主要是美国航天部门在使用,还有部分是应用于高级战斗机的发动机应急启动上面。估计2006年可能就看见能飞的磁阻电机了,不过可能是带有传感器的。

网友:
关于电池的部分很有吸引力,不过我更关心的是此种电池是否便于使用?要是像镍氢一样就好了。

网友:
燃料电池未必如阁下说的那么惨吧,技术问题阁下总是带有太多个人感情。

    普通的二次充电电池在充放电时,重量不发生变化,所以总的能量重量比不可能很大,这一点在燃料电池上却没有问题,燃料一定要用甲醇,乙醇不行吗。普通热机改用醇类燃料总的热效率是不可能出现质的飞跃,而如果使用燃料电池和电动机后,仍然使用液体燃料,但是总的转换效率却是飞跃。

   普通二次充电电池最大的问题不是能量重量比等等,而是循环次数,现在最好的电池在循环200次后,容量也会大降。现在的电动汽车之所以无法普及,一是价格太高,其二就是寿命太短,200次的循环寿命最多也就是2-3年的使用周期。相信燃料电池应该没有这种循环次数的问题吧。

    电动机的功率问题主要矛盾在散热上,现在就是90%的效率,一个3KW的电机也有约300W的热量需要耗散,对于一个高功率重量比的电机,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把巨大的热量传导出去是最大的问题。除非电机效率能稳定提高到95%左右,不然更高功率重量比电机的稳定工作肯定是问题,热量如何耗散。我一开始觉得碳纤维壳的无刷不是更好吗,刚性等等参数都不是普通薄壁铝合金壳等可以比的,但是碳纤维的传热性能太差,所以高功率无刷比如HACKER的C50还是最普通的铝壳啊。

   在我的理想中,石油危机的必然产物就是农业的再次兴起,现在很多国家的农业都是在收缩的,农业不再是为了吃饭,而是把粮食通过发酵生产液体燃料,毕竟太阳能是我们的最主要能源来源啊,包括水能,石油等等都是太阳的恩惠啊。

[ Last edited by hifiafrica on 2005-3-19 at 08:40 ]

楼主:
hifiafrica,和你研究问题就是舒服,到点上了。
我所说的是燃料电池在模型上应用问题。在其他领域绝对是有优势的。象汽车呀,潜艇1类的。
在我们模型里面才不管什么效率问题。关键是这东西辅助系统太复杂。
电机问题我个人看法是这样:
1是提高效率,最近发布的叫TANGO的电机就是突破93%效率的模型电机了。基本上说那电机是没有铁耗的。如果能做得象太阳能汽车的97%效率的电机的话,那就神了~~~~~~
另外个办法就是增加马达允许温升。
如果把马达温度提高1倍,那么同样马达就能多4倍以上的承受功率。目前电机温度上不去原因就是因为使用了铷铁硼材料~~那东西最多就180度就完蛋了。
如果去掉硬磁,那就可以大幅度提升承受功率了。工作在180度的电机应该不成问题。这就是磁阻电机的优势(异步电机也可能是条路,不过铁耗大了点)
农业产能这个想法还是不能满足将来能源的需要的。毕竟太阳在陆地上面的实际辐射可以利用完也没有多少(总不能让所有地面都种上甜菜或者玉米来发酵甲醇吧)。
直接点的办法可能就太空太阳能电站了,这个又怕用做军事用途~~~~~~~~。
热核反应也是条路子,不过燃料在月球上,这个太贵了吧。
我只能设想1下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太遥远的不敢想,技术发展太快了。
据说NASA连反重力装置的物理模型都研究出来了,但今天什么原理我还不明白呢。

网友:
好,顶之!
大家快快加入电动的行列吧!
干净,省事又环保!

网友:
采集太阳能,不知道何种方式好呢?

太空太阳能电站还太遥远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9 11:32 PM 发表:

采集太阳能,不知道何种方式好呢?

太空太阳能电站还太遥远

这还不简单~~~~~种些草就好了,用的时候就晒干,点上火就能够释放能量了。

网友:
water  在 2005-3-20 01:07 发表:

这还不简单~~~~~种些草就好了,用的时候就晒干,点上火就能够释放能量了。

这也太土了一点

不过用植物生产甲醇倒是可以的

如果是发电应该有更直接高效的方式

网友:
我到觉得高能量密度超级电容器不错,可以充放电数万次,电流大充电快,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

网友:
现在似乎有了可以快充,大循环量的锂电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普及?

网友:
现在新出了一款空气—锌电池
能量密度是理聚合物的两倍
已经在电动靶机上成功应用
请耐心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