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5A的电调能与25A的无刷电机相配吗?

楼主(2005-03-18):
如题。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
是否烧电机只要看电池是否过猛

网友:
一般现有2500mAh以下,11.1V锂电池持续放电不会超过25A(10C),所以不会烧!放心用吧!

楼主:
free-fly-h3  在 2005-3-19 10:08 AM 发表:

一般现有2500mAh以下,11.1V锂电池持续放电不会超过25A(10C),所以不会烧!放心用吧!

那这样说来,用11.1V的锂电池供电,35A以上的电调都没用啦?

网友:
相配,电调电流要大于马达电流.

网友:
我爱玩飞机  在 2005-3-19 12:12 PM 发表:

那这样说来,用11.1V的锂电池供电,35A以上的电调都没用啦?

注意是2500mAh以下。
也不是无用,但有点浪费,重量也大------虽然内阻小。
因无钱,所以电调买大(电流)一点,方便以后更换,升级电机。
一般电调(好品牌)比电机大上5~10安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钱多的话,400克以内的小机25安够了,要玩大的以后再买35,45,80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