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制尾变距的零件尺寸

楼主(2005-03-19):
2MM的轴够不够用,如果用3毫米的,有什么样的轴承可以买到,雷达模型的内3外10的是不是太大了,原来22A的是内2外6的但2MM的轴被打弯了,还有上面用到的螺栓和螺丝要多大规格的,我好定开孔直径,谢谢自制过尾桨变距的朋友

网友:
还是用2mm轴好。轴好找。就用2-5元一个的小马达的轴就很好。正好2mm,硬度也很好。小轴承也好找。重量也轻些。你说的东西我都想到过。

楼主:
hyx6688  在 2005-3-19 10:23 发表:

还是用2mm轴好。轴好找。就用2-5元一个的小马达的轴就很好。正好2mm,硬度也很好。小轴承也好找。重量也轻些。你说的东西我都想到过。

http://photo.5imx.com/up/0503/2005319101820 ...

挖塞,好东西,组装成功了么

网友:
那个夹头不好做。我也找到了替代品。中间锯开。在压个轴承。呵呵比原装的还扎实。就是大皮带轮还不好找。附件也没有加工的。烦。机机都拆了。不知道要等到几时才能搞到大皮带轮

网友:
可以用佳宝主轴的轴承 那个是内3外6的
具体细节估计谁都没图 都是因地制宜的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3-19 at 15:41 ]

网友:
我用3mm的轴,我拆了一个不用的光驱,里面有很多用得上的东西,
现正等转速兄弟的尾桨总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