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出现新问题,求解

楼主(2005-03-19):
前一段时间发现用c仔的黑色380带火鸟桨,推力不到300克,头大了数日。今天又发现新问题:动力全开时,舵机居然没有任何反应,必须关小动力,舵机才可以动,用的是ele的ELE esc-480-ba有刷电调。这是个什么问题,请弟兄们指教。
舵机用的是那个假冒工装gws9克。电池kan 8.4v镍氢。

楼主:
老贴子翻的真快啊,别沉了,问题还没搞清楚呢。顶起来。

网友:
你从C仔那里买的380是黑色的?

网友:
估计是BEC(5V)端口出问题了。普通的三端稳压集成块一般需要2.5V的压差才能稳定工作。当电机全速工作时,电池电压下降,一般实际电压在6-7V左右,电压差无法满足5V三端正常工作输出5V的BEC电压,所以舵机不能动作。另外还有可以是你用的电池组有问题。

楼主: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3-19 18:58 发表:

你从C仔那里买的380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不带屏蔽环。上面的装备带火鸟桨,推力刚超过200克,头大,飞翼可是重450克啊。

楼主:
gxlzhdx  在 2005-3-19 21:46 发表:

估计是BEC(5V)端口出问题了。普通的三端稳压集成块一般需要2.5V的压差才能稳定工作。当电机全速工作时,电池电压下降,一般实际电压在6-7V左右,电压差无法满足5V三端正常工作输出5V的BEC电压,所以舵机不能动 ...

能在详细一点说说电池组的问题有可能是怎样的?
还有,bec端口的问题怎样才能检测出来?我是文科出身,这些的确不太懂。先谢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20 00:39 发表:

是黑色的,不带屏蔽环。上面的装备带火鸟桨,推力刚超过200克,头大,飞翼可是重450克啊。

我也是离300克差好多的,好好加工一下电池再试试。

网友:
aimo  在 2005-3-20 10:18 发表:

那电调应该先停止给电机供电呀?是不是舵机耗电过多?只接一个舵机试试
换一个电调再试试。我的每次都是电机停转,舵机始终有电

是啊

舵机只要四节电就能运作的

网友:
换个舵机试试
可能你的假舵机太耗电

网友:
小舵机再耗电也没多少的

楼主:
换了华迈的30A电调试了一下,一样的最大油门舵机不反应,看来就是舵机或者电池出了问题了。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我没舵既用了

网友:
50dollar  在 2005-3-20 18:39 发表:

换了华迈的30A电调试了一下,一样的最大油门舵机不反应,看来就是舵机或者电池出了问题了。

用单个舵机环不同的通道试试?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电池有什么样的问题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测下电流再说吧,可能 是电机与桨不匹配或是电流过大,电池压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