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3-19):
4VF改装后能飞油直吗?

网友A:
老手飞起来也难!

网友B:
加个MIXBOX可能飞起来,MIXBOX把油门和PICH联动,在MIXBOX上设定定好PICH舵机的输出和大桨的角度,理论上是可以实施(调整PICH就比较麻烦拉————)。
[ Last edited by 阿四 on 2005-3-20 at 21:11 ]

网友C:
6通还行!!!4vf该就不行啦!!!

网友D:
找根Y型接线完全可以飞!只要调整好.但有点难飞!操纵生硬.
[ Last edited by Hyun on 2005-3-24 at 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