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5-03-19):
我的雷2主
电机
烧了.现在购了个A.K.E Li12Deluxe 12V锂电专用马达(豪华版) 装上去后发现飞不起来了.怎么办?我12T和13T齿轮都试过了.
电池
是用的原配电池.是不是要买锂电.如果是该买那种.还有
充电器
.把具体型号帮我写出来.我要定购.快
不要给我推荐爆贵的哦.买不起的

楼主:
没人理,不会哟。

网友A:
我估计是你换的马达跟雷鸟原厂的9.6V电池不匹配,这个锂电专用马达在9.6V的电压下输出的转速不够,造成主桨升力不足,这个靠更换齿轮来变化减速比好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再买一个雷鸟原厂马达吧。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朋友!!!!!!!!!
那我买锂电行吗?

网友B:
买锂电能行!

网友C:
电池要换,马达也要换,对于有刷电机,我试过很多,speed300是很不错的选择,寿命长,功率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