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vs 35#

楼主(2005-03-19):
你们认为E-SKY好,还是小神蜓35#好?

网友A:
E-sky的没用过。小神艇地35#机买回来没飞几次就出现严重的抖舵现象,现在正郁闷着。劝各位打算买35#机的还是要慎重考虑。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本人对此也深有同感,正准备将35#上的舵机全部换掉,另外改成单独的有刷电调(集成在接收机上的电调内阻好像有点大),换上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