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舵机怎么了?

楼主(2005-03-19):
这几天发现我的雷鸟的一个
舵机
在加电以后发出“嗡嗡”的声音,像按摩器的那种声音,而不是舵机找不到中立点的那种“吱吱”声。打舵时舵机反应正常,但在行程中间会有“咔”的一声,而且打舵的时候“嗡嗡”声音消失。更换了接收机通道这个声音还有,证明肯定是舵机的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这个舵机怎么了?

网友A:
Jacky哥我想还是雷鸟质量的问题~
我的舵机都坏了一个!

网友B:
应该是质量问题

网友C(2005-06-02):
把电位器清理一下

网友D:
是不是齿轮问题?

网友E:
检查齿轮是否有坏齿,逐个都要检查,上次我坏了一个极小的齿,竟然几次都没发现

网友F:
请问各位电位器怎么清理?
是要把舵机拆开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