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素油是什么?还有油的对比是多少?自己怎么样才能陪出好的油

楼主(2005-03-20):
请问素油是什么?还有油的对比是多少?自己怎么样才能陪出好的油

网友:
所谓素油,就是燃料中的润滑成分是蓖麻油。如果要自己配油,一般磨车用油是甲醇:蓖麻油=3:1,或4:1,练习用油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3:1:1,车模的硝基甲烷含量可以高点,比例为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3:0.5:1.5。
以上都是体积比
现在都不用自己配油了,买商品油方便又好用

网友:
nemnem  在 2005-3-20 07:03 PM 发表:

所谓素油,就是燃料中的润滑成分是蓖麻油。如果要自己配油,一般磨车用油是甲醇:蓖麻油=3:1,或4:1,练习用油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3:1:1,车模的硝基甲烷含量可以高点,比例为甲醇:蓖麻油:硝基甲烷=3: ...

可是价格贵啊!路远的话很危险啊!

网友:
玩玩还是用28油吧。

网友:
成品油价格也不是很贵啊,5% 的是100元一桶3.85升。16%是110元一桶,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