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一下,伺服器的平衡杆在哪里?

楼主(2005-03-20):
还有怎么才能把电直调整到最佳水平状态?

网友A:
伺服器的平衡杆是什么东西?我未听说过。
电直要达到最佳水平状态,是需要依据飞行状态来细致调整的,边飞边调。
但要注意一点,所有电直都不可能绝对“水平”,它都会有所偏移,只是调得好的机器偏移小,调得不好的机器偏移大。所以不要求绝对平衡,只求调到少偏移那就是最佳状态了。

网友B:
不愧是元帅,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