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吊?

楼主(2005-03-20):
初学吊机应该选哪个型号比较好吊?原来坛子里有人讲过复制一架先,但是复制的飞机各个舵面参数要怎样设置才能更好的适合初学者呢?本人英文烂次。肯请各路大侠赐教。小弟我一直用cap232在尝试,可每次都失败,根本无法实现吊!机身一垂直就倒下来,或者就是在运动状态。非常郁闷。

网友A:
没什么诀窍,多练习吧

网友B:
G2里面我也没不能吊机,,是不是一定要3D机才可以?

网友C:
我是用G2里的E330L练的吊机,把发动机改成140级的,很好吊的,先用它来建立大脑和手的协调性!然后在换小点的飞机,就不至于打错舵!我是这么练的,呵呵!很有效哦!

网友B:
如何改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