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3D 的无刷为何出力不够???

楼主(2005-03-20):
Esky3D用GS130级无刷GS B20-30-16无刷马达(KV:2680RPM Φ3mm) 配11T,12T的齿轮均感觉出力不够,油门基本推满了才可悬停,桨距也从小到大调过但出力还是不够,故怀疑齿轮齿数过小,换用14T 铜齿但出力还是不够,马达发热量似乎比12T还大.
电池
为11.1锂电已经测试过放电没有问题.
请教飞ESKY3D的大侠们的无刷是如何配置的,齿轮应该用多少? Himark是否要比GS好用呢???

网友A:
换好的锂电池试一下,另外是什么电调?

网友B:
因为你马达配置不太合适,应配B20-45这个级别的,其长度比B20-30长,扭力比-30的大,动力充沛!B20-30适合更低功率的小电直,它的重量比较轻,这是优势。

楼主:
哦,请教VIDCT大侠
那Himark 130无刷马达(B20-25-10 KV:3200RPM)这一款也应该可以吧.
GS B20-40-13无刷马达(KV:2000RPM Φ3mm) 这一款KV值太低了,恐怕要配12T以上的齿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