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450x脚架~图片在第20楼

楼主(2005-03-21):
今天出去练习航线 天气有一点小风 瞬间风力3级左右吧
盘旋的时候有点掉高度 脚架在地上刮了一下 马上就给拉起来了 继续飞 等飞到离自己比较近的时候发现一侧的脚架已经没了! 这是我摔断的第二副脚架了 而且感觉没怎么太摔啊 就是刮了一下麽。是不是450x的脚架材质太脆了?应该加强韧性 降低强度吧 这样可以起到缓冲作用 还不爱断。版大能否向亚拓反映一下?或者出一种加强版的脚架也行,炭纤维版的也行,只要耐用就行!是不是因为北方气候的原因塑料变脆了?
各位450x的飞友有没有发现类似情况? 或者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让脚架耐用些 有什么替代品可以改装也行啊! 谢谢了!!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5-3-21 at 20:48 ]

网友:
机身下部好像还有一组孔没有用上,可以考虑在上面装一个至脚架的支撑哦!我还没有飞,呵呵!!
但感觉这样可以加固一些。
另外,根据我飞模拟器的经验,你是不是可以把IDLE1时的负螺距调小,油门杆低位的油门量调高些。这样应该可以避免收油过猛导致的擦地哦!

对了,建议练航线还是考虑装一个FMA平衡仪比较好,省了修理费用和时间哦!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21 at 04:05 ]

网友:
青年,你能把你机器的安装配置透露一下吗?
尤其是那些升级件,我的1号机用的V2版本,2号机是从一个朋友手上淘的未安装的V1版本。呵呵!!
目前仅仅配了1号机的电子设备:
主控舵机:GWS Nero/STD x 3 尾舵机:GWS Pico/BB x 1
动力:亚拓 400LF/2800kv 13T 亚拓35A电调
接收机:Futaba 149DP
发射机:Futaba FF9C Super

我想在2号机上尝试其它配置,把你的拿出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据说新脚架买回来后用水煮20分钟韧性会大增~

网友:
楼上的有这种说法。据说其他的也要放到水里煮。还是沸水,谁想吃螃蟹?

网友:
我的很好用,5米高摔下都没问题。不过我是反过来装的。

网友:
在脚架上装个泡沫垫,可以缓冲一下吗?

楼主:
还真是用水煮啊 亚拓的版主说的----
小暴龍用的塑膠都是高檔纖維PA混合材!是全新料!這也是高級油機主機構慣用材料!非一般二次料!
其特點剛韌性特佳!!如果是初學者易造成機體重摔!建議新購纖維PA混合材零件!組裝前可先水煮20-30分鐘!要斷就很難!!
請大大安心材料沒太大問題!

我准备买两副脚架 一副做水煮脚架 令一副用炭布和环氧树脂裱糊一层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脚架要是超级坚固了,可能就轮到机身固定脚架的位置断掉,总要有地方吸收这个下坠的能量...

网友:
是不是装个训练架在上面。这样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也不容易断脚。如果想飞3d就不用装了。呵呵。

网友:
dmagic1  在 2005-3-21 10:06 AM 发表:

还有一个问题,脚架要是超级坚固了,可能就轮到机身固定脚架的位置断掉,总要有地方吸收这个下坠的能量...

太对了,我脚架的一次摔坏,结果侧板断裂,

网友:
国外的铝制脚架补品

网友:
很关心你的充电器,能说说充锂电的感受吗?

楼主:
哇 想要啊~~可惜国内没有啊

今天我找断掉的一半脚架用小火炖了30分钟 感觉确实韧性强了 可以折到180度不断 没煮的折70度就断了 但是不清楚抗冲击性能到底如何 用手掰和收到冲击的时候情况肯定不一样。等新买的脚架来了我先炖它半个小时再试试。现在被我放到冰箱里冷冻 看看低温时是否能保持韧性。
它只要能保持韧性 冲击的时候不断掉就行了 想想确实也未必要特别坚固 就像佳宝新版脚架一样 比较软 但是韧性强就好!

网友:
以后买回的配件都煮一煮~~

网友:
dmagic1  在 2005-3-21 03:51 PM 发表:

以后买回的配件都煮一煮~~

适当放点油跟放点盐味道更佳

楼主:
发张图给大家看看 炖过的鸡爪 弯到180度了!还没事!!哈哈 亚拓为什么不卖炖好的熟食呢??我看我下一步该炖旋翼头了

网友:
毛都没拔就"煮"

网友:
把炖过的“鸡爪”放在冰箱里取出来怎么样了? 我觉得用水煮的方法不可取,因为高温加热能加速塑料件的老化速度,塑料件太脆说明填料太多(可降低成本),增加了塑料件的硬度,但减少了韧性。用水煮只能暂时使其变软,解决不了增加韧性的问题。

网友:
好长的毛毛啊

网友:
得,完全是灌水贴了

楼主:
baiming  在 2005-3-22 07:33 AM 发表:

把炖过的“鸡爪”放在冰箱里取出来怎么样了? 我觉得用水煮的方法不可取,因为高温加热能加速塑料件的老化速度,塑料件太脆说明填料太多(可降低成本),增加了塑料件的硬度,但减少了韧性。用水煮只能暂时使其变 ...

不是暂时变软啊 整个性质都变了 奇怪的说。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比较软,过几个月以后就老化了是么?
另外我最后放冰箱里拿出来掰也还好 比没煮过的强 我的照片里的那两块都是煮过又冻过的

网友:
baiming  在 2005-3-22 07:33 AM 发表:

把炖过的“鸡爪”放在冰箱里取出来怎么样了? 我觉得用水煮的方法不可取,因为高温加热能加速塑料件的老化速度,塑料件太脆说明填料太多(可降低成本),增加了塑料件的硬度,但减少了韧性。用水煮只能暂时使其变 ...

塑料硬不是填料太多。塑料有很多种。每种塑料都有不同的特性。有的特性好就是比较软。在有的特性就是脆。如果想有两种特性就需要混合,当然混合的比例就是商业秘密了。填充料(二次回收或者替代品)一般也用。特别是注塑件。

网友:
我回家也煮煮看,对了,煮的过程中,会不会变形呢??????

网友:
做好思想准备

楼主:
我煮了没变型
刚才把大桨夹也煮了 煮完以后软了些 装上试了一下还好 没双桨 到底水煮管用不管用得等新的脚架来了以后装上试验

网友:
大哥,你是不是煮上瘾拉?烹调大师!!

网友:
买个大锅,整机炖....清炖全鸡

网友:
对,炖老母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