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降舵改用了双推拉,效果明显。

楼主(2005-03-21):
参考台湾同胞的经验,自己也改用了双推拉,效果明显。
材料:一个futaba大号的舵机臂,一个亚拓零件包里有的轴承及加长轴套,四个球头及球头扣(亚拓及其它的都行)。用时也是一个小时左右,如果有回位问题的飞友不妨试试。对舵机的寿命也有很大帮助。我上不了图,请问可以代劳的朋友吗?

网友:
曾经在亚托网站上看到过,但当时好像设计的比例和拉杆的角度还存在问题,现在不知你改的是否已经得到改善

楼主:
改得还不错的,现在悬停飞行比起原来“放手”时间长不少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升降舵机可象有点问题了,所以才改。还想炸干它到无用武之地才甘休。呵呵!

网友:
是中立点有虚位吗?

网友:
newer,请发个图把,要不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ly_gzh@sina.com,谢谢拉

网友:
方便的話上個圖讓大家參考!也可以讓有需要的模友跟進

楼主:
图片已经发到jr3810r900的邮箱里了,我可能防火墙的原因,总是发不上图。另外,有个问题:请问旋翼头没有虚位了,当机体碰到地面后再飞起来时,机身会产生共振一晃一晃的!这时要马上降落,就算努力去控制也不能消除。 反而以前旋翼头有虚位时会自己修复。你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也看到过,只是忘了在谁的贴子

网友:
是不是大桨缩的太紧?另外你再看看固定旋翼头和主轴的罗斯是否弯了?我的昨天刚换下来

网友:
To:newer
你的机机也开始点头了?是不是跟大桨有关系,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摸一样.

网友:
newer委托我粘贴照片,试了半个小时,也没粘上去,,搞不明白

楼主:
test422  在 2005-3-21 05:31 PM 发表:

To:newer
你的机机也开始点头了?是不是跟大桨有关系,我的情况跟你的一摸一样.

嗯! 飞的时候没问题,只要撞到地面后再飞起来时就会了,晃晃的不好控制。

网友:
jr3810r900  在 2005-3-21 06:34 PM 发表:

newer委托我粘贴照片,试了半个小时,也没粘上去,,搞不明白

把照片给我来试试帖,油箱dmagic@163.net

楼主:
gaonel  在 2005-3-21 04:57 PM 发表:

是不是大桨缩的太紧?另外你再看看固定旋翼头和主轴的罗斯是否弯了?我的昨天刚换下来

是有点紧的啦,不过以前也是这样的紧。我换回ABS桨也是会出现。怪怪的! 先把旋翼头的垫片拆了再试。因为我加了垫片及弹簧垫圈后一点虚位都没了。

楼主:
jr3810r900  在 2005-3-21 06:34 PM 发表:

newer委托我粘贴照片,试了半个小时,也没粘上去,,搞不明白

贴不了就算啦。麻烦你了。呵呵

网友:
我帮你贴上
原文如下
“手癢...模仿油機的升降舵雙拉設計,中間的擺臂是扶他爸大顆伺服機的擺臂,用鑽頭擴孔成6瞇,塞入 3*6 的陪林,把原本PITCH座裡的陪林裡面的銅襯拿掉,換成較長的鋁襯,螺絲換加長型,在加個挖嚇,搞定。
S3107的擺臂球頭放第2孔約10瞇,圓盤上球頭放15瞇的地方,與原始機構比例相同。

附帶一題,第一次用到最新版的球頭與連桿頭,真的只能說豈是一個爽字了得啊,那個前所未有的滑順度,讓人彷彿置身仙境,飄飄然,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再次感謝 eddy12345 ,我要改連桿長度就是為了這個。 ”

图片如下:

网友:
初看起来的确是力矩增大了,应该会减少俯仰控制舵机的负荷!
不知道我这样看是否对,请各位指教。
另外,亚拓上有网友提到这样的改动不太妥当,主要是连杆运动轨迹不太合适。
下面是两个改动后的效果图

[ Last edited by daka on 2005-3-21 at 23:08 ]

楼主:
daka  在 2005-3-21 10:42 PM 发表:

我帮你贴上
原文如下
“手癢...模仿油機的升降舵雙拉設計,中間的擺臂是扶他爸大顆伺服機的擺臂,用鑽頭擴孔成6瞇,塞入 3*6 的陪林,把原本PITCH座裡的陪林裡面的銅襯拿掉,換成較長的鋁襯,螺絲換加長型,在加 ...

我也是参照他改的! 呵呵。但不是我的啊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3-21 at 23:02 ]

网友:
说说效果好吗?
让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得,感觉这么改应当有些技巧。
亚拓论坛上不少人说油直发烧友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
按照亚拓的风格如果真的有效马上就该有升级改装件了

网友:
Newer,
你的机机点头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test422  在 2005-3-22 05:18 PM 发表:

Newer,
你的机机点头的问题解决了吗?

其实也不算是点头啦,是因为我给旋翼头加了垫片使到它没虚位。结果有时是很稳定,但有时会突然自己会晃动。我想可能是加了垫片后因为横轴本身可能会出现左右有偏移,因为我是看不到的,不象原本那样可以把螺丝两边上紧左右是对称的。后来我拆了垫片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想是出在横轴在加了垫片后左右不对称的原固。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又看了一遍 仔细想想这么改应该完全无效的吧
如果把连接升降舵的球头放到新安装的那个园盘靠近圆心一点的位置 而不是和舵机引出来的那个摇臂在一个点上,就会增大力矩了。否则等于没装。各位再想想?

网友:
另外楼上朋友画的那三张图,第一第三张的连杆连接方法实际是增大了舵机负担降低了力矩,第二张实际无效果。把舵机连杆装在园盘外侧,把联升降舵的连杆装在靠圆心的位置才能增加舵机力矩,另外我觉得装双推拉和装单推拉没什么实质区别。如果考虑到多出来的球头的摩擦力反而不如装单推拉更好。

楼主:
其实也不用想得太复杂,只要确保舵机力矩在推拉的时候能做到平均用力就OK了,这样舵机的寿命会长点,这也是我想要的。但事实是装了后是真的稳定了,这是因为回位时准确了。没装时会有回位不准的问题,这也是我的十字盘不顺畅的问题。

网友:
嗯 平均出力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