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战一通宵搞定了!

楼主(2005-03-21):
感觉摇臂不太顺滑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现在就等设备到了。

网友:
hujl188  在 2005-3-21 09:14 发表:

感觉摇臂不太顺滑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现在就等设备到了。

摇臂一定要顺滑
測版螺絲要上緊
馬達銅齒與主齒盤要有些許間隙,不要卡的太緊
皮帶也不能卡的太緊,以抓住尾旋翼並用手旋轉主旋翼,皮帶不跳齒為原則

楼主:
调整皮带的松紧是不是只能靠调节尾管的长度?
在球头上加点机油怎么样

网友:
调整皮带松紧你只要将机身固定尾管的4个螺丝松了
再将尾管象后拉到适当的松紧度就可以了
求头是不能上油的哦
时间长了了粘了灰了会跟干涩的
你可以用磨头磨一下
飞龙宝里还有专用的阔孔器卖的

网友:
hujl188  在 2005-3-21 09:14 发表:

感觉摇臂不太顺滑还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现在就等设备到了。

摇臂一定要顺滑
測版螺絲要上緊
馬達銅齒與主齒盤要有些許間隙,不要卡的太緊
皮帶也不能卡的太緊,以抓住尾旋翼並用手旋轉主旋翼,皮帶不跳齒為原則
遙控器的設定也很重要喔

网友:
球头略为上些润滑油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吧!请鸟大解释。

网友:
我感觉球头有的很滑顺,有的就有点卡了,

网友:
球头盡量不要上油,可能會讓塑膠連桿頭產生氧化或卡上沙子,會有反效果
對於過緊不順的球頭,建議用連桿頭擴孔器擴孔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扩孔器怎么办?能不能把球头加热?

网友:
我是球头上点凡士林.

网友:
擴孔器一般模型店都有賣,台灣買一支,台幣約三百元

网友:
我是把一个球头装在电磨上 套上球头扣 一个一个磨合的

楼主:
我这里没有卖的哦,哪里有邮购的?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我不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