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履带打孔可以不用模具

楼主(2005-03-21):
以前想的履带打孔一定要用模具,实践中发现可以不用。
在台钻上固定一个手动虎钳,仔细调整孔的位置,先打一个孔,然后将加工件翻转,再打第二个孔即可。精度没有问题,只要是对称孔都可以。

网友A:
钳子要是动了怎么办?

楼主:
台钻和手虎钳都有固定孔,调整好位置后,用螺丝固定就行了。

网友B(2012-07-31):
我的台钻上有个十字平,精度一般凑合着能用,铣一点塑料件还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