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暴龙设备安装指南》意见征集

楼主(2005-03-21):
设备全部到齐,准备出《小暴龙设备安装指南》,请大家给点意见,希望有什么尽管开口,尽量满足!估计上图有问题,到时请大家帮手。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3-21 at 11:55 ]

网友:
iceman  在 2005-3-21 11:53 发表:

设备全部到齐,准备出《小暴龙设备安装指南》,请大家给点意见,希望有什么尽管开口,尽量满足!估计上图有问题,到时请大家帮手。

這真是大家的福氣阿!感謝iceman大大的熱心,全力支持,頂!加分先!

楼主: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3-21 01:06 PM 发表:

這真是大家的福氣阿!感謝iceman大大的熱心,全力支持,頂!加分先!

谢谢斑竹,到时候有问题先PM斑竹先,以免误导。

网友:
不用客氣啦!直接po上來大家交流會比較快啦!

楼主:
由于本人遥控方面所知甚少所以请教版主以下问题:
1.遥控器开关功能分布图,如何合理分配遥控开关的各通道和功能,以便实现3D飞行.
2.遥控器设定STEP BY STEP,要以完全新手看待.以FUTABA FF9为例.
3.试飞调校注意事项.

楼主:
没有意见我先写机械安装部分啦!

网友:
iceman大大的文章我是拜读了多遍才完成2台小暴龙的安装,里面的描述的确比说明书还要清楚,但缺乏图倒是个憾事,希望能补全。
另外,我想就球头安装提出一些想法,如果按你说的在球头上些润滑油是否不太妥当呢?有模友说弄脏了容易出现干涉。所有的球头是否应当不要把锁死,让其可以转动但不出现轴向窜动呢?
iceman和鸟大可否把舵机的安装调试作为一个重点章节说明一下,感觉这个应该是调机的重点。
所有连杆是否应该严格按照说明书的尺寸制作呢?

网友:
对了还有一个初级问题,呵呵!!
有点不好意思问,机头罩如何制作呀。是不是剪掉白色罩的刻线部分,然后把黑色的部分边缘剪掉呢?那如何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呢?是用双面胶带吗?

楼主:
daka  在 2005-3-21 09:07 PM 发表:

对了还有一个初级问题,呵呵!!
有点不好意思问,机头罩如何制作呀。是不是剪掉白色罩的刻线部分,然后把黑色的部分边缘剪掉呢?那如何让它们组合在一起呢?是用双面胶带吗?

白色的将最内圈刻线部分用刻刀切除,黑色的按内刻线剪去,然后用胶水黏结,我用502,估计双面胶也可以。

楼主:
daka  在 2005-3-21 08:41 PM 发表:

iceman大大的文章我是拜读了多遍才完成2台小暴龙的安装,里面的描述的确比说明书还要清楚,但缺乏图倒是个憾事,希望能补全。
另外,我想就球头安装提出一些想法,如果按你说的在球头上些润滑油是否不太妥当呢? ...

设备安装会详细介绍该部分,球头不加润滑油还要实验后再下结论。有利必有弊啊。

网友:
iceman  在 2005-3-21 17:17 发表:

没有意见我先写机械安装部分啦!

iceman大大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我把資料備齊後馬上PO上來

网友:
遥控器设定STEP BY STEP,要以完全新手看待.以JR X2610为例.